求一种无线按钮,电池供电。接收端能区分三个按钮按下

楼主(2020-03-23):
求一种无线按钮,电池供电。按钮要求3个,接收端1个,能区分不同按钮按下。
按钮采用纽扣电池就行。能待机个2-3年。有点类似汽车钥匙。但是3个按钮是独立的。不考虑同时按下。
接收端串口,io,usb输出皆可。
无线距离5米以内
请推荐。

网友:
无线遥控器,有的单按键的可以更改引脚的,接收端就是单片机就行。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n6erlqra1ae

网友:
如果会单片机,自己做都行,很简单。

网友A:
pt2262/2272编码解码芯片,2272有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2262/2272编码解码芯片,2272有点动的

不是自己做,需要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