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USB3.0信号增强芯片方案

楼主(2020-03-23):
最近一个产品,机内USB3.0布线较长,且有3次插头对接,现信号衰减厉害,3,0模式下很步稳定,求兄弟们推荐下USB3.0信号中继芯片。淘宝里有类似成品线材买,但里面芯片型号已经打磨掉了。

网友:
哇,二楼推荐的芯片,很优秀啊

网友A:
我这边用这货很淡疼,用3米的线能跑,但是用1米的线有时候都不带识别的,而且不兼容intel的新机器(只能认2.0模式,加载配置也不行)。看样子是器件不支持自动eq调整的关系。关键是加了这货之后怎么折腾都感觉不够稳定。我这边是用fx3的。

现在全部统一跑uab2协议了,因为usb3用在生产场合稳定性不够,再调优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用这货很淡疼,用3米的线能跑,但是用1米的线有时候都不带识别的,而且不兼容intel的新机器(只能 ...

那你们现在用哪颗芯片?

网友:
工业上用光纤转的 很稳定

网友:
USB布线尽量短,用4层板,fx3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用可用HUB芯片做,效果要比PTN36241B好,成本高一些。

网友:
学习 usb3.0中继

网友:
那你们现在用哪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