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系列单片机,便宜量又足,有什么坑没有?

楼主(2020-03-23):
之前一直在用MSP430系列,很多年了,现在是又贵又不好买。
想转成一颗靠谱的MCU,再延续个10年,怕掉坑里。
坛友推荐ATtiny系列8位AVR,发现很多平台都有大量货,5元左右,量又足。
请问用过的大神,这个单片机的高温性能如何?抗干扰能力?抗静电能力?
有什么坑?
这个MCU居然内部集成了32.768时钟晶振,温度范围1.8V – 5.5V,有串口唤醒。
有低功耗待机模式,还是3*3超小封装!越看越喜欢,不过现成的开发资料好像很少。

网友:
AVR是最早挖坑的

网友A:
用430都卖得动,还有钱挣,就不用换AVR了吧?这两货感觉半斤八两的

网友:
多备货就没坑了。现在用MCU低端换国产,高端客户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30都卖得动,还有钱挣,就不用换AVR了吧?这两货感觉半斤八两的

MSP430   125℃的,价格比去年翻了3倍,之后还很难买到!
跟430缘分已尽,从今往后,一刀两断!

网友B:
没什么坑,只是某些如果做一些数学运算或者用一些现成的东西,可能一下子空间就不够了,tiny的程序需要好好考虑

AVR可靠性是可以的,不容易被干死,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价格,能接受的基本是不太在乎的应用

用超低频率时钟时要小心,切过去之后可能就不能再次烧写了(网上的烧写器无法与特别低速的通讯,自己做的话也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坑,只是某些如果做一些数学运算或者用一些现成的东西,可能一下子空间就不够了

AVR可靠性是可以的 ...

125℃的,ATtiny 才四五元,便宜得不要不要的,还有人嫌贵?
先不说85℃商业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5℃的,ATtiny 才四五元,便宜得不要不要的,还有人嫌贵?
先不说85℃商业级的。 ...

1块钱都有人嫌贵呢,估计什么003类的用户马上就要来了
不过说白了就是他们的应用根本就不适合选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块钱都有人嫌贵呢,估计马上就要来了
不过说白了就是他们的应用根本就不适合选这玩意 ...

关键是125℃,超低功耗,有串口,宽压供电,超小封装,  这几个条件的,就没有这么便宜的。
其实20元内我都能接受,关键是要耐操,稳定,少坑,供货也要稳定,开发资源要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125℃,超低功耗,有串口,宽压供电,超小封装,  这几个条件的,就没有这么便宜的。 ...

恩一定要求这几点的话也是

可用,我是比较信任avr的,供货方面估计有些人有阴影,但如果用量不是特别大的话,估计也没事

个人推荐尽量选择与arduino重叠的型号,这样货可能更有保证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一定要求这几点的话也是

可用,我是比较信任avr的,供货方面估计有些人有阴影,但如果用量不是特别大 ...

请教老大,arduino 是什么鬼?没听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大,arduino 是什么鬼?没听过啊

what? 为什么你会不知道arduino? 在淘宝搜一下?

网友C:
换国产吧 , AVR没啥性价比,当年MEGA8 涨到10元的时候就再也没用过了,。

网友:
AVR还是算了  坑太深了  挖坑鼻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国产吧 , AVR没啥性价比,当年MEGA8 涨到10元的时候就再也没用过了,。

125℃,超低功耗,有串口,宽压供电,超小封装,  这几个条件;
国产就算了吧。

网友:
AVR,怎么感觉Long time ago的事情了的。。。

网友:
我觉得AVR唯一的坑就是:价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大,arduino 是什么鬼?没听过啊

Arduino是一种广泛应用的开源开发板及跨平台IDE,大多数官方板以avr芯片为主,avr就是靠着arduino续命呢
特别是atmega328为主,偶常用atmega644,反正绝大多数操作比如modbus主从、can通信、各类pid温控、各传感器读取都有现成开源库,一天搞定较复杂项目都成

网友:
avr耐操是真的,但是缺货这是就太蛋疼了

网友:
看楼上都说 国产替换了,我只想说 国产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不比国际大厂便宜几毛钱,坑一堆一堆的 。除非有大把时间填坑,真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好好设计产品线呢。

网友E:
AVR是被历史和市场淘汰的东西
亲身经历的受害者
但如果项目要求高可靠性,依然还是首选
幺蛾子少,皮实,易用,放心

网友:
ATtiny最大32KB也差不多够用了,行速度确实快,还有免费的GCC编译器。

楼主:
ATtiny416, ATtiny816,ATtiny807,ATtiny1607,ATtiny3217,ATtiny1617
反正我对容量,速度,完全没有要求,都能用,
只要符合:125℃,超低功耗,有串口,宽压供电,超小封装,  这几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AVR是被历史和市场淘汰的东西
亲身经历的受害者
但如果项目要求高可靠性,依然还是首选

AVR不是51的升级版本么?为何说是市场淘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随便看一下,这货的确是比较奇葩,除了集成了楼主说的几个优点之外,

还发现它的运行工作电流怎么这么大呢 ...

我的项目的应用场合,运行在1MHz的频率就足够了,不要求高速运行的,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休眠,唤醒后就采集一两个简单的传感器信号,之后马上进入休眠就行了。
ATtiny运行在1M频率下,估计功耗很低吧?休眠电流好像是1uA以下的。我原来用汽车级的MSP430,要求功耗跟原来差不多就行。

网友:
ATtiny也有车规级的产品,睡眠功耗确实很低,0.71uA还能跑32K内部时钟。

网友:
AVR就是一个大坑

网友G:
对于喜欢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的人,没必要拉着他,,,,,,偶就喜欢003,,,,,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喜欢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的人,没必要拉着他,,,,,,偶就喜欢003,,,,, ...

老大,就因为怕吊死在树上,因此发帖讨论讨论。
偶就是小白,只用过8bit的MSP430还有STM8,而我用的MSP430已经难买到,来坛里求助,有坛友推荐ATtiny系列,
在几个平台上一查,确实大把大把的现货,非常便宜,而且是车规级,STM8的车规级也不好买。
因此发帖让大家给个已经,让您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对于喜欢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的人,没必要拉着他,,,,,,偶就喜欢003,,,,, ...

哈哈003用户终于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003用户终于来了

求科普,什么是003 ??

网友H:
估计楼主工作经验不是太久,如果你经历过大约12-13年(大约,记不清了),你就恨不得掐死AVR,不过不用你掐,确实后来被自己玩死了

反正我是绝对绕着它走的

另外,这个论坛改名的历史估计楼主可能也不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楼主工作经验不是太久,如果你经历过大约12-13年(大约,记不清了),你就恨不得掐死AVR,不过不用你掐 ...

ATtiny系列 的8位AVR现在被Microchip收购了,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网友I:
5元左右还便宜?AVR是老古董了,当初供货坑了一大批人……建议使用 STM32L0 系列,或者使用华大的低功耗MCU。AVR的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ATtiny系列 的8位AVR现在被Microchip收购了,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是的,沦落到被收购的命运,鼎盛时期还想收购microchip呢,现在呢,没娘的孩子一样,microchip根本不花心思推,收购它是怕它太强大而已,主要还是要弄死它

楼主:
引用 网友I:
5元左右还便宜?AVR是老古董了,当初供货坑了一大批人……建议使用 STM32L0 系列,或者使用华大的低功耗MCU ...

再次重复一下我的条件: 符合:125℃,超低功耗,有串口,宽压供电,超小封装,  这几个条件;
因此,20元内,我都觉得便宜可接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科普,什么是003 ??

“003”是在“一般人可以方便使用的前提下”便宜如粪土的单片机(真正便宜如粪土应该4位OTP但难用)
比较知名的,可以搜索:
STM8S003F3P6
N76E003
89S003
坛里记得还有个003plus,记得频率挺高的,现在没有搜索我就不找了
也有Cortex-M0的比如STM32f030F4P6,长相一样
应该都不是125度的,而且楼主看起来不需太考虑成本,我不建议选这种东西
坛里大家对AVR的阴影主要是它曾经出过缺货和涨价问题,因为大多数人的应用不涉及极端环境和高可靠性要求,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性价比不行

其可靠性是没问题的,至少我至今为止用过的都没出过问题,跑飞的都是自己程序的错,炸的都是脑抽怼高压炸的,不起振的只有晶振有问题和布局太飘逸
被它本身坑的次数是0(我错过了之前那次事件)
遇到变频器和伺服驱动的场合,电脑USB疯了,USB转串口(FT232)也不行了,AVR也没飞
也许它并不是一个以可靠性为卖点的东西,但我认为只要不是“一刻不得停机,失效就会死人”的应用,它是可以信任的

考虑到:
楼主看起来做的东西不需要太考虑单片机的成本,你不觉得AVR贵,还觉得便宜
极端环境,有可靠性要求

虽然楼主预算够,但为什么我不推荐其他的贵族IC:
因为楼主看起来要尝试一种没有用过的MCU,选择AVR可以特别容易的引用Arduino的代码,资源丰富,可以认为它比别的更容易入门,可以借助Arduino的资源快速的实现功能,之后慢慢自己重写代码即可(不然慢)

额外的:
如果用量特别大,应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沦落到被收购的命运,鼎盛时期还想收购microchip呢,现在呢,没娘的孩子一样,microchip根本不花心 ...

虽然microchip拿到后出了新型号,但还是担心最终会玩死它,楼主如果用的数量很多就需要慎重考虑了

网友:
别换了,还是用430吧,还要移植程序,切换过来后,可靠性心里也没底。也便宜不了几个钱。

网友J:
以前DIY最喜欢用Tiny13,现在好像还有几片,GCC用着很顺手。

缺点:贵;容量小;熔丝设计不友好;下载麻烦(4个IO);没有在线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3”是在“一般人可以方便使用的前提下”便宜如粪土的单片机(真正便宜如粪土应该4位OTP但难用)
比较 ...

非常非常感谢“cne53102” 大神 手打那么多诚恳的意见给我,非常感谢您!
1. 我其实更愿意用接近MSP430这种风格的MCU,毕竟用了很多年了,最近涨到三四十元一片了,也不好买。
2. 对于AVR的环境我完全没有经验,感觉网上都没有什么入门的例子,但是您说“可以借助Arduino的资源”,这个资源去哪里找呢?
不象MSP430的论坛里一堆资源。

目前对比125℃的MCU,MSP430要三四十元,STM8AL也要10元左右而且不好买(当然也算是很便宜),ATtiny816  ATtiny1607  ATtiny3217系列满大街都是而且都是4元到6元;
相比较起来,ATtiny确实确实要便宜很多? 难道是没人用,AVR的降价策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国产吧 , AVR没啥性价比,当年MEGA8 涨到10元的时候就再也没用过了,。

AVR,可靠性上是没得说的。
相对国产来说。

网友K:
正在玩5毛钱,带内部模拟比较器,内部模拟运放,内部ADC的MCU
虽然有点小坑
但价格主导的产品上
谁用AVR谁就是颗白菜
能用牛刀切牛肉的厉害
但能用小刀切蚊子的也需要内功深厚啊

网友:
咋没人推荐PIC的,这个供货有保证,2003年用PIC16F877A,现在还在供货。可靠性,工作稳定性肯定是名列前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cne53102” 大神 手打那么多诚恳的意见给我,非常感谢您!
1. 我其实更愿意用接近MSP430这 ...

别大神,我没有多少经验,我主要是相信它的可靠性+认为尝试新MCU它很容易入门(我认为容易入门也代表人不容易犯错),
我并不能很负责的推荐你选这个,因为我的应用没有125度的,我平常会遇到的温度范围是-30~85。

也许真正的正解是NXP,Cypress,Microchip,ST,infineon甚至是TI和ADI里面的

Arduino的官网下IDE,安装后菜单里可以找到它的各种库,按你需要的功能去找就可以了,找不到的,上Github,它的大多数资源可能需要在英文的世界寻找。

不过Arduino默认应该是不支持你列举的那几个型号的(那几个用的应该不多,新出的甚至烧写都不一样,要注意)

Arduino只是用于快速入门和快速实现功能,不要用它的代码直接做东西,要自己重写,可以用官方的studio也可以用GCC。

你这样对比确实会觉得便宜。。但确实很多人认为它并不划算(毕竟他们的东西不需要考虑超过0-70度的环境(大多数)),而且性能也是,STM32的性能和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大神,我没有多少经验,我主要是相信它的可靠性+认为尝试新MCU它很容易入门(我认为容易入门也代表人不 ...

再次感谢 “cne53102” 这么用心手把手的指导菜鸟新人,有您这样的建议,我想我可以放心地去尝试一下ATtiny系列了。
在莫坛里,有时候能遇到大神的一下点拨,好过自己折腾几个月,少走很多弯路啊。谢谢“cne53102” 老大!

网友L:
引用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cne53102” 大神 手打那么多诚恳的意见给我,非常感谢您!
1. 我其实更愿意用接近MSP430这 ...

430的指令集一共27条指令,如果不嫌慢,可以先用avr写个430cpu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430的指令集一共27条指令,如果不嫌慢,可以先用avr写个430cpu模拟器

应用很简单,就是控制IO读一个I2C传感器,还有两个SPI传感器,间隔几秒读一次,绝大部分时间进入低功耗休眠,等待串口唤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 “cne53102” 这么用心手把手的指导菜鸟新人,有您这样的建议,我想我可以放心地去尝试一下ATti ...

不要这样,不合适,我在这坛子不能带这帽子

既然有20元的预算,强烈建议看一圈NXP,Cypress,Microchip,ST,infineon,TI,ADI这些牌子

//补充一个,ATTINY2313这种老的型号遇到过晶振部分对布局有要求的情况,晶振电容的地需要尽可能短的连接MCU

网友:
我怎么感觉知道51的就应该知道avr,和电无关的学生都了解Arduino呢

网友:
楼宇要求用avr挺好啊

网友:
用过5438A做过产品,深深觉得价格很吓人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正在玩5毛钱,带内部模拟比较器,内部模拟运放,内部ADC的MCU
虽然有点小坑
但价格主导的产品上

哪家的,比辉芒微还低?

网友:
大家散了吧,散了吧,那么多人都诚恳的指出了坑

楼主大概真的是想使用一下新东西,AVR入门非常简单

另外,楼主心意已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哪家的,比辉芒微还低?

同问,但如果量少没法玩就不太行了

网友:
这个价是天价了,大把平过这种单片机的

网友:
用过Tiny,在打印机墨盒上

网友:
来问AVR有什么坑,看来小伙子还是挺年轻

网友I:
引用 楼主:
再次重复一下我的条件: 符合:125℃,超低功耗,有串口,宽压供电,超小封装,  这几个条件;
因此,20元 ...

你选择对你有用的信息看吧。AVR是老古董了,并且被收购后,前途更不明朗了。STM32L0 是 ARM Cortex-M0+ 核的,架构上就很有优势,并且功耗控制得非常好!也有小封装的,也有125度的。你所谓的宽供电电压,这个要自己反思一下是否是强制需求?其实供电电压是很好处理的,IO的电平转换也是很简单的,所以不要因为这个需求放弃了大多好的选择。因为目前疫情的关系,如果担心国外进口芯片的供货,所以给你推荐了国产的华大,华大有低功耗单片机,具体温度等参数能否满足你的要求,要自己去查一下。有华大的给我们推过他们的产品,目前来看华大在国内做得还不错,不过我们没用过,具体情况就不清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选择对你有用的信息看吧。AVR是老古董了,并且被收购后,前途更不明朗了。STM32L0 是 ARM Cortex-M0+  ...

是的
还是需要有接受新事物  打破旧观念的勇气
就算是5块钱的单片机
也有大把大把的比AVR优秀
AVR虽然皮实耐操,但毕竟已经是很老的产品了
而皮实耐操很大程度源于使用了旧的工艺制程
再说了,任何产品都不应该把MCU放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中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
还是需要有接受新事物  打破旧观念的勇气
就算是5块钱的单片机

他提的温度范围,我是能理解的,我们公司的大功率PA也有这样的要求,PA发热量很大的,极端情况有可能到很高的温度,并且为了可靠,很多公司在指标上都有余量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选择对你有用的信息看吧。AVR是老古董了,并且被收购后,前途更不明朗了。STM32L0 是 ARM Cortex-M0+  ...

感谢 saccapanna  老大的指导!
刚才开了一下 STM32L0 的资料,好像很牛B啊,我之前一直认为,8位单片机肯定比32位的要低功耗,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看STM32L0的资料:0.23 μA Standby mode (2 wakeup pins), 0.29 μA Stop mode (16 wakeup lines), 1.65 V to 3.6 V power supply,
感觉功耗好像比STM8AL还低,好厉害啊!而且各种小封装都有。让我眼前一亮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以前DIY最喜欢用Tiny13,现在好像还有几片,GCC用着很顺手。

缺点:贵;容量小;熔丝设计不友好;下载麻烦 ...

说的我都怀疑你用没用过TINY13了,TINY13为什么会没在在线调试了?

网友:
楼主小白一枚,楼主有自己的想法。

老鸟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块钱都有人嫌贵呢,估计什么003类的用户马上就要来了
不过说白了就是他们的应用根本就不适合选这玩意 ...

这边5毛线都用不起,0.25左右合适。

网友J:
引用 网友N:
说的我都怀疑你用没用过TINY13了,TINY13为什么会没在在线调试了?

只买得起便宜的ISP,这映像就固化下来了哈哈

网友:
AVR现在供货已经正常了吧。让你的供应商做好备货,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毕竟挖了一次坑把自己搞死了,还会再挖第二次那就奇葩了!

网友:
说实话,我们一般定价和砍价都是根据bom成本来的,所以很多应用其实不需要那么便宜的单片机

网友:
我还有好几片AT90S1200呢,当年汇编做了一个闹钟

网友:
说AVR便宜的主,有钱任性
不是很清楚AVR和PIC哪个皮实,现在成一家了
楼主继续用MSP430吧,性能比AVR好,功耗也低,价格差不多
便宜的都基本在用ST了,甚至国产,不过125度的MCU确实没便宜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D:
Arduino是一种广泛应用的开源开发板及跨平台IDE,大多数官方板以avr芯片为主,avr就是靠着arduino续命呢

那为什么不用esp系列呢

网友:
从AVR的坑爬出来,就再也没有回过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125℃,超低功耗,有串口,宽压供电,超小封装,  这几个条件的,就没有这么便宜的。
其实20元内我 ...

有考虑过ST的STM8S00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AVR是被历史和市场淘汰的东西
亲身经历的受害者
但如果项目要求高可靠性,依然还是首选

PIC也是皮实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iny系列 的8位AVR现在被Microchip收购了,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MCHP是半导体业内出了名的黑寡妇,收购一个,玩残废一个的。。。
顺便上传去年他们在无锡开Seminar的PPT。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为什么不用esp系列呢

ESP系列官方不建议用于工控环境吧

网友:
十几年前的avr现在还有人推荐?

楼主(2020-07-17):
最近汽车级的STM也在涨啊,难啊。

网友:
>125C
What application need such a high temperature? Automotive, under the hood environment?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买得起便宜的ISP,这映像就固化下来了哈哈

https://github.com/DeqingSun/dwire-debug
debugwire调试器,可以跑在tiny85上。淘宝板子卖6元,请。

网友:
125度的,5块钱左右确实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