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现在SD卡都用TF卡做了?还有没有靠谱的2GB小容量SD卡了?

楼主(2020-03-23):
之前手头2GB金士顿SD卡坏了,拆,如下:
可能有坛友看不清,主控是个叫SK6612的东西,本来以为是牛屎邦定黑胶,没想到金士顿还挺良心的,用这个SK6612是不是可以自己做SD卡了?
Flash好像也不差的样子,只是不知为何就坏了,变成了只读卡,也许SK6612没有均衡和坏块管理?

前两天刚好有个红包马上过期,就拍了个SD卡,十分牛逼,到货就是坏的,直接拆,这玩意居然是个卡套:

现在还能不能找到靠谱的1GB或2GB内存卡了?有老设备只能支持2GB以下的SD卡(怀旧,不是工业需要),用小容量TF卡+卡套转SD卡居然也不能用。。

网友A:
有人知道tf卡怎样变只读?大张的卡有开关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知道tf卡怎样变只读?大张的卡有开关开用。。。

可以从读卡器下手,那个开关只是压住卡槽里面一个触点而已,引出来加个开关即可,或者用tf转sd的卡套就有开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知道tf卡怎样变只读?大张的卡有开关开用。。。

放弃吧。tf的引脚定义里没有写保护。

网友B:
2gb以上的都是SDHC协议,2G一下的是SD协议,有时候程序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gb以上的都是SDHC协议,2G一下的是SD协议,有时候程序不兼容。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C:
用小容量TF卡+卡套转SD卡居然也不能用
=----------------------------------------------
这个没道理啊,接口转换就是个物理转换,协议都是一致的。
另外小容量的可以去旧货市场买,买过几张128M的都很好。比假货宝靠谱,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小容量TF卡+卡套转SD卡居然也不能用
=----------------------------------------------
这个没道理啊,接 ...

真的不支持,应该就是上面honami520说的SDHC和SD的问题,以前diy MP3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一样的

我这里好像没有那样的市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不支持,应该就是上面honami520说的SDHC和SD的问题,以前diy MP3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一样的

咸鱼也有啊,重点是要买二手的,现在不可能有全新的了比如下面这些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73&forceFlush=1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73&forceFlush=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也有啊,重点是要买二手的,现在不可能有全新的了比如下面这些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 ...

恩……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
好几年前闲鱼买个好几张tf卡,都是小卡给老人存评书用,当时也很便宜几块钱一个,都挺好用的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来源。

网友:
感觉卡套这玩意不太靠谱,如果经常要插拔的话,老出问题。
我的3d打印机就是被sd卡搞烦了,后来直接把个sd卡座扒拉掉接了个tf卡座上去,再加个手动使能开关,感觉比原来好用多了。

网友D:
https://www.mouser.cn/Embedded-S ... 6tuZ1z0w36oZ1yxxwtl

小容量的还有卖,毕竟工业上还要大量用,不过全新的价格贵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ouser.cn/Embedded-Solutions/Memory-Data-Storage/Memory-Modules-Memory-Cards/Memory-Card ...

哦,还真没想到在这些平台找SD卡…………是个路子,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