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采集器校准请教

楼主(2020-03-23):
公司新进了一批温度采集器,带4~20mA输出。现在发现个别温度显示和PT100的表头差别过大(超过0.5℃)
因为拆装不便所以打算采集器和表头都测试过在上线,表头打算拿水银温度计对比常温和热水。4~20mA想看看二手台式万用表。
采集器怎么测?直接100Ω左右的精密电阻接三根线出来吗?

网友:
PT100 误差表,excel的,自己搜一下.
把体温计和PT100 一起夹到腋窝下验证.
用0.01级 电阻箱替代PT100来验证温度.

网友:
4~20mA , PT100测量,PT100模拟,这几项需求可以买一台过程表解决

网友:
采集器用0.01级 电阻箱校,表头用台式万用表校。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电阻箱和过程表都挺贵的,刚开始我就买了0.01电阻多买几个,然后加个台式表
电桥有现成的可以先凑合着开工。

网友A:
在没有恒温槽,干体炉,台式表之类的温度源和标准器的时候,0℃的冰水混合物是比较好的校准点,但是一个点只能判断准不准,没法修正误差。温度标准器的话,可以买一个精度稍微高一些的标准铂电阻。每个电阻有单独的阻值表,通过台式万用表测量阻值,换算温度。测电阻要用4线接法。理论上只测有限的几个点就可以,所以可以不要电阻箱之类的。自己找几个精密电阻,用高精度台式表量一下,知道准确阻值以及理论温度,就可以作为标准器,判断PT100的表头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恒温槽,干体炉,台式表之类的温度源和标准器的时候,0℃的冰水混合物是比较好的校准点,但是一个点 ...

测pt100表应当用精密的固定电阻,而不是真的pt100。
弄个再精密的pt100也没意义,因为你不知道精确温度,所以就不知道pt100现在的精确值。
精确的pt100加精确到冰水混合物就等于一个精确的100欧精密电阻而已。何必弄这么费事
测温表只管把正确的电阻的转为正确的温度,所以用个已知的精密电阻让它测就行了

网友:
过程校验仪模拟PT100精度很差。不如电阻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