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办公,使用SVN,如何同步内网外网的工程

楼主(2020-03-23):
现在有公司的笔记本,可以vpn传输资料,但是不能访问内网的svn。
现在需要本地修改后,每天存下commit记录,一周一次用远程桌面上传到svn库。
之前用git感觉很方便,用了svn,好像没找到什么好方法

楼主:
目前搜索到的方法:
1. 使用visualSvn,但是我没搞明白,这个是安装Server还是就是VisualSvn, 只是VisualSvn的话,应该是给VisulaStudio用的吧https://www.jianshu.com/p/b8215beb7bd2
2. 使用git和Svn,装git和svn,svn checkout以后,就用git管理,后面需要同步的时候,不断的切换当前git版本,进行svn提交;

我就纳闷了,svn就没有出差调试需求。咋用都有些别扭

网友:
用git来clone svn也可以的哈。

网友A:
然后自己的分支可以脱机时随便提交,等联机了,再合并到svn的服务器上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自己的分支可以脱机时随便提交,等联机了,再合并到svn的服务器上面去。 ...

那不是要一个一个提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要一个一个提交吗

rebase
cherry pick
批量就完成了啊
再说有需要时,手动整理好也没关系吧。

网友B:
VPN连到公司内网,就应该能访问公司内网的SVN server。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最佳方案。

网友:
VPN链接后,应该可以访问SVN服务器了,跟你在公司内链接一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PN连到公司内网,就应该能访问公司内网的SVN server。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最佳方案。 ...

我们公司的vpn不能这样,访问不了内部的电脑。只能访问公司的主页

网友C:
群晖 外网穿透 gogs,很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群晖 外网穿透 gogs,很香的

黑群能实现吗?是不是必须洗白,用Q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的vpn不能这样,访问不了内部的电脑。只能访问公司的主页

是IT政策限制还是IT实施能力限制?
如果是前者,其他很多方案大概也是别想了,比如VPN server端口映射到外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IT政策限制还是IT实施能力限制?
如果是前者,其他很多方案大概也是别想了,比如VPN server端口映射到 ...

策略限制
最笨的就是用git进行每天记录,然后周末用远程到电脑,用git回退,用svn每次commit一个,来记录git的所有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群能实现吗?是不是必须洗白,用QC?

黑裙能实现。就是外网穿透,最差买个花生壳外网穿透的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