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网下面如何捡漏“窃电”

楼主(2020-03-23):
高压电网下面如何捡漏“窃电”

网友:
感觉明白了,但好象又不太清楚原理...

网友:
虽然功率没有手摇发电机大,但是电死人是可以的(特别天气不好的时候)

网友A:
这东西能行?估计led也点不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能行?估计led也点不亮吧

能点亮小LED的,如0805的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下
地球磁极往北跑得快, 就因为中国电网密集且电压高

网友:
人受得辐射也很多

网友B:
要的是功率吧,,,没有一定瓦数的功率,窃它何用???

网友C:
野外求生或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的是功率吧,,,没有一定瓦数的功率,窃它何用???

你是不是真想让他带动电机???  这是个卖点噱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野外求生或许有用

对的。 这是个卖点

网友:
哪位大神解释这个现象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真想让他带动电机???  这是个卖点噱头而已

那还不如玩   矿石收音机,听个响呢~~~   空中的无线电功率够小了吧

网友D:
以前停电用电话线听收音机

网友E:
想功率大,可以从铁塔下面的地线引一根线出来,

再从稍远的地方引一根地线来,根据远近可以控制电压,功率可以够大部分小电器使用。

这是当年在铁塔下测试设备时无意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停电用电话线听收音机

以前停电用电话线点LED灯。现在没了全是光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功率大,可以从铁塔下面的地线引一根线出来,

再从稍远的地方引一根地线来,根据远近可以控制电压,功率 ...

不同位置的地线压差有那么大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同位置的地线压差有那么大吗?

应该是高压导致的。10千伏的可能有这样的效果。但是我没有胆量玩儿这个。虽然是他的接地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想功率大,可以从铁塔下面的地线引一根线出来,

再从稍远的地方引一根地线来,根据远近可以控制电压,功率 ...

看不懂,啥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能行?估计led也点不亮吧

手捏LED一个脚,另一个脚碰到烙铁的外壳,很可能LED会亮。
我觉得是因为火线与人体(或其它物体)、人体与大地之间都有电容,交流电可以通过这些个电容形成回路。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台很久前留下的 40KW 劣质逆变器,只要打开它,隔着1~2米空间都能从一截空导线的两端量出七、八伏的空载电压。一米之内手机屏的显示都变得五颜六色的 ...

所以现在就拿它当干扰源,将我们研发的充电桩放它旁边并用它当负载,只要能正常工作不死机,那过 EMC 其中几项干扰测试肯定没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啥原理?

铁塔接地电流大,和其他地方地电平有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高压导致的。10千伏的可能有这样的效果。但是我没有胆量玩儿这个。虽然是他的接地线。 ...

具体原理不清楚,可能是接地电流太大引起的。

刚发现的时候是从远处的车上逆变出来电源给设备用,车离铁塔4,5米远一碰到铁塔,整个塔都会嗡嗡响。

当时差点吓尿了,后来小心的接线测,发现近处电压不算高,电流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啥原理?

杆塔最顶端的两根细线是防雷线,相线会在上面产生感生电流,然后这个电流顺着杆塔流到大地
这个电流大小与相线上的电压大小、电流大小都成比例。按前面说的方法驱动个小电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同位置的地线压差有那么大吗?

大地呈电阻性,电阻率受土壤材质、湿度等影响。湿土/盐碱土电阻率小一些,石头电阻率大一些
电流在上面流过,不同地点的电位就不一样,形成“跨步电压”。

网友:
捣鼓这个貌似风险高,不如接电池用用就好。

网友:
这也能行?

网友:
不错,到屋后面给手机充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