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eMx生成的USB 虚拟串口工程,第二次发送就不正常了

楼主(2020-03-23):
如题,想练习下USB CDC,用cubemx生成的工程,按官方文档,对usbd_cdc_if.c 文件中的接收函数 修改,添加接收,
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
  /* USER CODE BEGIN 6 */
        memcpy(rxBuff,Buf,*Len);
        rxLen = *Len;

  USBD_CDC_SetRxBuffer(&hUsbDeviceFS, &Buf[0]);
  USBD_CDC_ReceivePacket(&hUsbDeviceFS);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6 */
}

第一次能发送成功,第二次就不正常了,出现串口打不开的提示,程序是正常运行的,堆栈设置也够大了
Stack_Size                EQU     0x2000
Heap_Size      EQU     0x2000

用的是win 10  ,重新上电也是第一次能成功,第二次就不正常了,有没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USB中断的问题吧,我的用着正常,你可以参考下gitee.com/htctek/H7PI_Samples,主要是usbd_cdc_if.c, cdc.c两个文件

网友:
以前我用MX生成的没有问题,楼主多检查下,发送完成记得调用端点使能函数。

楼主:
把CubeMX 升级到5.6.0 生成的 工程也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工程太大,不好传上来

网友:
工程生成的时候选择只生成需要的文件就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