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扩展以太网接口+RS485原理图PCB开源

楼主(2020-03-23):
ESP32性能真是不错(感觉性能和成本完胜STM32F4系列,稳定性和开发便捷性就不对比了)
想用来做一个支持WIFI/Ethernet的串口透传,及带Modbus协议转换的产品,然后再做个上位机配置工具+Web页面
理想是美好的,但是没时间玩,在JLC打样贴了5块样板,焊接好随便玩了下就丢到一边吃灰了,硬件接口测试都没问题,以太网接口测速能跑到84M带宽
现在想起来,开源出来,希望能给玩ESP32的朋友一些参考
主要是把以太网接口加上了,中间遇到ESP32与LAN8720通讯的小坑(建议用ESP32 GPIO输出时钟给LAN8720),这是第二版

因为都是自己跑的程序玩玩的,就不提供程序献丑了

硬件接口:
1.WIFI(天线IPEX转SMA)
2.RJ45(LAN8720)
3.隔离485一路(ISO3082)
4.隔离输入输出IO各一路(光耦+继电器)
5.TTL串口+GPIO*2(2.54排母4*2,计划外扩自己做的串口透传LoRa模块的,LoRa的板子也画了,程序完成基本功能就吃灰了)
6.指示灯*6(贴片直插都可以)
7.硬件看门狗(SP706)
8.供电:6V~24V(MP2359方案,输入串了二极管压降大时5V供电可能不稳定)

焊接好的板子拍照不清晰就不传了,发个PCB 3D图

以太网接口部分原理图

测速截图

PDF版原理图:attach://506328.pdf
AD格式PCB源文件:attach://506329.rar

网友:
3D封装不错 收下

网友:
不错, 一直想玩, 还没时间.

网友:
可以当开发板了

网友A:
网串透传,楼主是用官方的库开发的还是用的arduino库

网友:
支持楼主的开源,先赞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的开源,赞一个

网友B:
楼主运行什么系统在上面呢

网友C:
485口再扩一个,再加个可选配的2G/4G的扩展口,就是块万能的物联网原型工具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串透传,楼主是用官方的库开发的还是用的arduino库

直接用官方库开发的,支持freertos还比较友好,之前STM32上跑的代码基本上都可以很简单的移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行什么系统在上面呢

用的官方的SDK,跑free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口再扩一个,再加个可选配的2G/4G的扩展口,就是块万能的物联网原型工具板了。 ...

ESP32只有3个串口,有一个串口被烧写和调试占用了,实际能用的串口就两个,烧写串口复用后调试程序会比较麻烦
外接个2G/4G模组跑ppp拨号上网是挺方便的,这样wifi/4G/Ethernet都有了

网友:
感谢分享+1 这个还带WIFI,之前有考虑用W7500做个网络转串口或者控制器啥的,这个感觉更强~

网友D:
源码能否开源参考一下,我这小白,刚准备玩玩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官方的SDK,跑freertos

楼主自己移植的lan8720的驱动吗?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源码能否开源参考一下,我这小白,刚准备玩玩这个

我也是菜鸟一个,用官方最新的SDK直接修改编译的,发给你估计没什么参考价值,你可以参考网上的一些教程,资料很多

网友E:
如果有配套外壳的话,可以做成小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移植的lan8720的驱动吗?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下载最新的SDK,里面有以太网通讯测试的代码,配置说明SDK里都有。
只用配置下LAN8720时钟方式(我用的ESP32 IO17输出时钟给LAN8720)和PHY地址(0)就行,还有几个引脚根据实际连接的配置,代码都不用改就可以测试了
截了个配置的图给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配套外壳的话,可以做成小产品

这个板子设计的是使用公模型材外壳,做外壳好说,关键是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最新的SDK,里面有以太网通讯测试的代码,配置说明SDK里都有。
只用配置下LAN8720时钟方式(我用的ES ...

谢谢指导,下次试试看

网友:
Excellent 可以分享一下原理图库,或者sch的原理图吗?

网友:
ESP32 网口, RS485 谢谢楼主

网友F:
楼主可否出个教程?如何搭建ESP32开发环境?

网友:
玩过ESP8266,ESP32更强悍啊

网友G:
感谢分享。有源码教程更好

网友H:
用户可用RAM大概剩多少?

网友I:
esp32 sdk tcpip协议栈跑的lwip?

网友:
用这一颗芯片是不是wifi 蓝牙 都有了 再拿个串口跑2G/4G模组,这样wifi/4G/Ethernet/蓝牙/串口/啥都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否出个教程?如何搭建ESP32开发环境?

windows下可以直接参考安信可的教程搭建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有源码教程更好

就是没时间玩,软件都是一些功能性验证,发出来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正常用,还是不坑人了;网上很多很好的资料,硬件基本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户可用RAM大概剩多少?

记得不太清楚了,200K左右吧,可以确定的是肯定有160K

楼主:
引用 网友I:
esp32 sdk tcpip协议栈跑的lwip?

嗯,跑的lwip

网友J:
第一次接触串口透传,是不是还要虚拟串口软件,自己搭建串口服务器?

网友:
感谢大佬的分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次接触串口透传,是不是还要虚拟串口软件,自己搭建串口服务器?

这个就是板子做串口数据与tcp/udp数据的透明双向传输

网友K:
3D封装很赞!ESP32居然可以带MAC,感觉可玩性就很高了,以后网关级别上就可以选它了。
不过有人反馈说稳定性不如ESP2866,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对比过?

网友L:
楼主贴一批板子呀,我们大家买呀,不想自己做。

网友M:
楼主贴一批板子呀,我们大家买呀,不想自己做。+1
楼主可以学一下坛里的另外一位做POWREBUS的坛友,出套件,赚点费用。

网友N:
这个模块没有PSRAM, 我画了一个PSRAM版本的, 没有GPIO17 , 只能用GPIO0外加反相器,, 官方有文档可以参考, 我看了很多很多资料才下手的,
外接个2G/4G模组跑ppp拨号上网的资料有没有, 介绍介绍来看看

网友:
ESP32带RMII接口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3D封装很赞!ESP32居然可以带MAC,感觉可玩性就很高了,以后网关级别上就可以选它了。
不过有人反馈说稳定 ...

跑过一个星期不断电,没死机,其他情况不清楚了,测试环境wifi信号比较好,没什么干扰。

网友O:
ESP32的天线怎么接的,要用IPEX转SMA?我看你的原理图,两个SMA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贴一批板子呀,我们大家买呀,不想自己做。

根据一坛友建议,后面可能会增加IO扩展,增加miniPCIe接口,去掉隔离电路,设计一版通用点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贴一批板子呀,我们大家买呀,不想自己做。+1
楼主可以学一下坛里的另外一位做POWREBUS的坛友,出套件 ...

只是喜欢折腾,有时间再做一版像开发板的,如果想玩的人多,可以贴个几十片,成本价出

楼主:
引用 网友O:
ESP32的天线怎么接的,要用IPEX转SMA?我看你的原理图,两个SMA是悬空的

天线是贴片IPEX转SMA插件座子,有两个插件天线座子,其中一个是预留给其他无线模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模块没有PSRAM, 我画了一个PSRAM版本的, 没有GPIO17 , 只能用GPIO0外加反相器,, 官方有文档可以参考,  ...

外接PSRAM芯片额外的引脚占用多不,ESP32 ppp拨号的资料没发现有很好的,可以考虑自己移植;ESP32 SDK用的是LWIP,参考STM32下的代码,改一下LWIP PPP拨号程序的串口收发函数应该就能用了

网友:
串口at,发送数据,无线通信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
spi的话,外围单片机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网友:
ppp可以看下这个如何: https://github.com/openvehicles/Open-Vehicle-Monitoring-System-3/tree/master/vehicle/OVMS.V3

网友P:
请问一下,我下载AD格式PCB源文件的压缩包解压异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感謝分享,真的不知道ESP32可以這樣玩,長見識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根据一坛友建议,后面可能会增加IO扩展,增加miniPCIe接口,去掉隔离电路,设计一版通用点的开发板 ...

好的,搞好了,发个帖子。

网友:
关注,尤其是软件

网友:
一直想做,买了样板,环境都搭过。后来又放下了。

网友:
感谢分享,跟风买了个esp32玩玩

网友Q:
引用 楼主:
只是喜欢折腾,有时间再做一版像开发板的,如果想玩的人多,可以贴个几十片,成本价出 ...

出的话,要一个,跟风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一下,我下载AD格式PCB源文件的压缩包解压异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下载下来解压正常,你重新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的,搞好了,发个帖子。

时间不确定,做好了就发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Q:
出的话,要一个,跟风学习

OK,做好了就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过一个星期不断电,没死机,其他情况不清楚了,测试环境wifi信号比较好,没什么干扰。 ...

多谢测评!看着情况,稳定性也是相当不错的嘛。那可玩性就非常高了。

网友R:
你们怎么下载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天线是贴片IPEX转SMA插件座子,有两个插件天线座子,其中一个是预留给其他无线模组的 ...

你这两个sma插座好像没有网络?预留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们怎么下载的?

复制 粘贴 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这两个sma插座好像没有网络?预留位置的?

只是起个焊接固定作用,就是这种座子,网上找的图

网友G:
楼主板子能不能卖给我几块?

网友T:
感谢楼主分享,偷偷告诉楼主,其实官方已经做了原型板卡,楼主做了无用功。。。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7089738997

这是官方的入门指南,楼主可以参考下他们的代码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d-ethernet-ki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板子能不能卖给我几块?

就做了几块样板,板子没文档没资料,怕坑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T:
感谢楼主分享,偷偷告诉楼主,其实官方已经做了原型板卡,楼主做了无用功。。。
https://item.taobao.com/i ...

谢谢分享,下次多看下官方的资料。不过对我来说没做无用功

网友:
感谢分享, 正在考虑学习ESP32

楼主:
今天拿出来测试了两块,补个PCB照片

网友S:
引用 楼主:
今天拿出来测试了两块,补个PCB照片

楼主我也焊了一片 你是怎么下程序的?用ttl模块下载很麻烦啊

网友U:
能否顺便分享一下LORA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我也焊了一片 你是怎么下程序的?用ttl模块下载很麻烦啊

网上有自动下载的串口线,比普通TTL的USB串口电路多两个三极管,TB搜 ESP32 自动下载;串口线连接ESP32的IO0/EN/RXD/TXD四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U:
能否顺便分享一下LORA的板子

用的Ebyte的SPI接口LoRa模组,搞个MCU连几根线就完事

网友(2020-04-22):
引用 楼主:
网上有自动下载的串口线,比普通TTL的USB串口电路多两个三极管,TB搜 ESP32 自动下载;串口线连接ESP32的 ...

搞定了 没注意 tx rx是反的 我用iperf测试只能到71M/s 估计路由器不行 很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Ebyte的SPI接口LoRa模组,搞个MCU连几根线就完事

查了一下,是亿佰特的Lora;

我还从没用过Lora技术,有机会得体会一下其真谛;

网友(2020-07-10):
谢谢分享~~ 乐鑫的芯片用的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V:
楼主,esp32往外输出时钟最高可以到多少Mhz?

网友:
我下载了 压缩包 里面没得原理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esp32往外输出时钟最高可以到多少Mhz?

GPIO给PHY提供的是50MHZ时钟,更高的没试过;esp32我也是接触一段时间就没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PIO给PHY提供的是50MHZ时钟,更高的没试过;esp32我也是接触一段时间就没搞了 ...

我只想要25Mhz或者32Mhz
而且是arduino下

网友:
感谢分享,参考一下

网友W:
楼主,我看到用了硬件狗,这个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我看到用了硬件狗,这个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怎么处理呢。

板边有一个2位拨码开关,有一位是硬件看门狗的开关,下载程序时关闭看门狗就可以了

网友(2020-08-25):
你好 想约您继续开发这个项目 我的qq 603178269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这些。

网友(2020-11-23):
楼主,你这个板卡下载程序用的什么模块啊?

网友X:
乐鑫的esp32自带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X:
乐鑫的esp32自带的是什么系统?

freertos,自带

网友:
楼主能否帮忙编译一个支持以太网的AT固件,想测试下以太网的AT功能,本来想自己搞无奈编译环境搭了3天也没搞定。官方有编译说明,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SP_AT_Ethernet.html

网友(2021-01-03):
刚好需要,谢谢楼主开源

网友Y:
楼主问一下那个外壳的链接能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问一下那个外壳的链接能发一下吗

TB搜“63 25 型材外壳”

网友:
ESP32发送带宽能达到86Mbits/S;但是接收带宽最大50Mbits/S左右,不能再多了。
ESP32作为client发送:

ESP32作为server接收:

网友(2021-04-02):
底层跑的lwip

网友L(2021-10-23):
楼主的开发板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开发板咋样了?

没机会玩这个芯片,这次缺MCU,本来计划用ESP32做替代方案的,后面又搞到点MCU,就没弄成

网友Z:
引用 楼主:
今天拿出来测试了两块,补个PCB照片

你是直接用c开发还是arduino。

楼主:
引用 网友Z:
你是直接用c开发还是arduino。

C开发,平常主要用STM32系列做开发,对ESP32感兴趣就学习下,还没用到产品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C开发,平常主要用STM32系列做开发,对ESP32感兴趣就学习下,还没用到产品中 ...

c的话貌似编译贼慢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机会玩这个芯片,这次缺MCU,本来计划用ESP32做替代方案的,后面又搞到点MCU,就没弄成 ...

把你那个板子做一批,坛友们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你那个板子做一批,坛友们买。

这个板子啥资料都没有,纯硬件,还不如官方的ESP32开发板

网友(2022-03-16):
ESP32网口WiFi透传

网友AA:
ESP32发热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A:
ESP32发热咋样?

发热很明显,不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