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了解华为耳机孔供电的吗?

楼主(2020-03-23):
前几天买了个华为的降噪耳机,耳机有个控制器,内有电池、电路等。只有一个接头是普通的四段是耳机,充电是通过一个USB转3.5的转接器充电的,测量如图1,各段之间的电阻测量如图2。看说明,华为手机配合这个耳机(只插3.5mm耳机孔)是可以作为耳机正常使用的同时也可以为耳机充电,请教各位有了解相关原理吗?现在想改为type C口耳机同时也实现充电功能,各位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A:
华为手机比较特殊,它耳机口可以提供大概3.5到5v的电压,拆开原来的看电阻就可以知道驱动耳机口供电的电路。我明天看看电路图还在不在

网友:
如果插入了普通的带MIC的耳机,会不会烧掉MIC?
MIC在没有限流的情况下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手机比较特殊,它耳机口可以提供大概3.5到5v的电压,拆开原来的看电阻就可以知道驱动耳机口供电的电路 ...

非常感谢

网友B:
搞非标的除了苹果其他都玩死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非标的除了苹果其他都玩死自己了

虽说非标,但是这个功能确实好用,我也有一条降噪耳机,现在不用华为手机了,用苹果,这个耳机在苹果上除了不能充电,其他功能都正常,降噪很好,在公司午睡用很合适,我也想能改成接个插头从苹果取电,边充电边听歌

楼主:
各位帮忙看看这样接线可以吗?MIC和线控可以正常使用吗?如果接普通的线控可以,当按播放键时,相当于MIC端与GND端短路,有必要在外加的5V那里再串个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