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0-03-23):
在一个项目中遇到的,485通讯中用示波器查看A相对B相的电平是在0到-3.3V左右,主机发的查询在从机那里得不到回复,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描述太少了,没法分析,交给楼下

网友:
直接用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自动收发控制?有可能是高电平未达到要求

网友:
你看是不是crc高低字节错了

网友:
描述太少,分析一下原因
1. 数据发出地址错了, 地址错了,下位机是不反馈的, crc错了是有反馈的
2. A, B 线序反了,
3. 数据根本就没发送出来, 可能主机的485一直是接收状态,

网友:
根据协议,用串口助手分别测试主机,从机,查看出问题在哪部分,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这不是485问题  就是个串口通信问题  可以先别用485,串口直连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看下从机  1脚有波形进来吗?先排查下线路问题。

网友:
看下从机mcu端有没有数据进出。没进的话就是485片子有问题。有进没出的话可能是协议错了,再分析

网友:
先并个标准的,监听和发送:
  标准的能收到,你收不到,你接收有问题?
  标准的发出来,能收到,你发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