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新手答疑解惑专帖

楼主(2020-03-23):
本人昨天转为KICAD画图,现有疑问汇总如下,感谢解答!
1、如何实现多张原理图合成一张PCB文件?多张原理图的链接线如何设置?
2、电气规则检查后出现附件中提示,该怎么解决?
3、工程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非常感谢

楼主:
第一张图7812/7912的GND脚是否会与电源GND相连?要怎么处理?INPUT标签有什么不妥?再次感谢!

网友A:
INPUT 标签,需要放在线上面,和 Protel 或 AD 是类似的。
其他方面,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标签,需要放在线上面,和 Protel 或 AD 是类似的。
其他方面,不清楚。 ...

如果只画线,不连接,这条线会删除

楼主:
没朋友解答一下吗?

网友B:
我以为楼主是来解答的

网友C:
>1、如何实现多张原理图合成一张PCB文件?多张原理图的链接线如何设置?
用层次原理图或者全局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楼主是来解答的

求答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何实现多张原理图合成一张PCB文件?多张原理图的链接线如何设置?
用层次原理图或者全局标签 ...

能否帮我看一下那些电气规则检查出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1. 多张原理图需要用到层次原理图功能,点右边的创建分层图框画两个框,确认,再双击那个框就进去了。退出的方法是头项上的“层次原理图结构”可以退出或进入其它层。
2.电气规则检查好像会检查引脚功能,我一般都不用。
3.工程文件的作用是在PCB Layout其间需要在原理图更改时,可以从原理更新到PCB,如果直接从PCB中打开,是不可以更新的。
4. 在PCB中使用座标设定元件尺寸时可以用ctrl+R或ctrl+M进行移动。
5. 在PCB中需要新增加网络时,可以下载使用WireIt插件,这个插件或以修改或新增网络。
6.自带的BOM导出功能,无法分类,可以安装Generate Interactive HTML BOM插件,这个插件可以将相同的元件分类。

网友D:
上传一下我用的2个插件,直接解压后复制到以下位置就可以使用。
C:\Program Files\KiCad\share\kicad\scripting\plugins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多张原理图需要用到层次原理图功能,点右边的创建分层图框画两个框,确认,再双击那个框就进去了。退出 ...

感谢详细解答,您是说可以不用管电气规则检查的结果,如附件中的那些警告。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详细解答,您是说可以不用管电气规则检查的结果,如附件中的那些警告。 ...

大部分警告刚才已经解决了,又两个三极管符号是从网上下载的,引脚标注为未指定,修改为无源后就可以了,顺问一下,在放置三极管时,如果库里没有这个型号,是在网上下载同型号的还是就在库里用其它型号的三极管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传一下我用的2个插件,直接解压后复制到以下位置就可以使用。
C:\Program Files\KiCad\share\kicad\scrip ...

OK,已经下载安装,但还没用到哪里去

楼主:
我的本意是想让两个INPUT标签连接,我知道可以用网络标签操作,我想用这个层次标签来操作也没错啊?那层次标签是用在哪里?全局标签又是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本意是想让两个INPUT标签连接,我知道可以用网络标签操作,我想用这个层次标签来操作也没错啊?那层次 ...

附图,层次标签

楼主:
双击生成的网络文件后弹出这个窗口提示,请问要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双击生成的网络文件后弹出这个窗口提示,请问要怎么处理?

双击生成的网络文件后弹出这个窗口提示,请问要怎么处理?

网友E:
我只想问一下,有好用泪滴插件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问一下,有好用泪滴插件的么

我也是请教问题的, 期待有人解答。

网友F:
网络标签需对外引用,没引用到外部的标签估计会产生警告。

两根线可以用网络标号表明是连在一起的:

如图中所示,两根线分别都有网络标签和网络标号

加了网络标签后,网络标号就不是必需的了,可以省略。

我这么做是用于网络标签对外,网络标号对内,方便自己阅读。

======================================

使用 KiCAD,如果你会 C 语言编程,就会发现它的工作方式类似于 C 编程,

将常用的模块做成子图(C函数),然后在上级图中调用 ...

=======================================

元件的 GND 引脚和电源符号 GND 虽然名称相同,但不会连在一起。它们属于不同的电气网络。

======================================

将不同的原理图当成不同的子图(子函数),用一张总图将它们作为子图引进来即可成为一份完整的电路图。

==========================================================

工程文件的作用是将原理图与对应的PCB图关联起来,进行联动操作,例如:

在原理图中修改了几个元器件的连接网络或增减元器件,然后在 PCB 图中刷新一下即可,

但此操作一定要在工程管理模式下进行,可防止你不小心篡改了相似但不相关的图。

因为在工程管理模式下进行可以看到文件之间的关联性。

下面是我画的图纸之一,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络标签需对外引用,没引用到外部的标签估计会产生警告。

两根线可以用网络标号表明是连在一起的:

多谢解答,再问一下,如果4层板,是不是要把2个自定义层用上?信号层只有2个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再问一下,如果4层板,是不是要把2个自定义层用上?信号层只有2个啊! ...

这是自动的,你设置好 PCB 所需的层数,例如 4 层,则系统自动为你生成两个内部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自动的,你设置好 PCB 所需的层数,例如 4 层,则系统自动为你生成两个内部层。

您好!请问过孔盖绿油在哪里设置?覆铜与非同名网络焊盘的间距怎么设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过孔盖绿油在哪里设置?覆铜与非同名网络焊盘的间距怎么设置?  ...

你好,过孔盖绿油我都是直接告诉板厂(PCB 联络通知书),没注意过软件在哪里设。

你放置铜箔时就有间距设置选项,后期也可以选中铜箔,然后进入它的属性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过孔盖绿油我都是直接告诉板厂(PCB 联络通知书),没注意过软件在哪里设。

你放置铜箔时就有间距 ...

谢谢及时回复,还请问一下,这个软件怎么做安装孔?

网友G:
看标题我以为楼主是来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标题我以为楼主是来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我是标题党,不明白的可以来看,热心网友很多,这里气氛很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及时回复,还请问一下,这个软件怎么做安装孔?

使用测试点元件,TestPoint:TestPoint_Loop_D3.80mm_Drill2.5mm

表示 2.5 内孔,3.8 外径的一个测试点。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类似的元件。

如果上面的测试点不符合你要求,可以点击这个焊盘,按 E 编辑它的属性,

或者鼠标右击再选属性,此时可以更改孔径、金属化空等等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测试点元件,TestPoint:TestPoint_Loop_D3.80mm_Drill2.5mm

表示 2.5 内孔,3.8 外径的一个测试点。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测试点元件,TestPoint:TestPoint_Loop_D3.80mm_Drill2.5mm

表示 2.5 内孔,3.8 外径的一个测试点。 ...

请问如何去掉焊盘内的金属?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去掉焊盘内的金属?

外径设为通孔稍微大一点就可以了,在 Layout 时正反面各设一个圆形的外围禁止布线区域,其中禁止走线、通孔、覆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径设为通孔稍微大一点就可以了,在 Layout 时正反面各设一个圆形的外围禁止布线区域,其中禁止走线、通 ...

您好!非常感谢!我现在用的5.1.5版本,绘制PCB边框没有网上那些教程的命令,他们版本有一条虚线或虚线框,我用的这个版本是一个绘制多边形,您是如何画PCB边框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我现在用的5.1.5版本,绘制PCB边框没有网上那些教程的命令,他们版本有一条虚线或虚线框 ...

KiCAD 里面没有虚线,所以只能用很多小线段自己慢慢怼。

板边框就是用实线画的,但一定要放在 Edge Cuts 层。

鼠标指针放在实线的端点会出现一个小圆圈,

此时画线就可以将两条线闭合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KiCAD 里面没有虚线,所以只能用很多小线段自己慢慢怼。

板边框就是用实线画的,但一定要放在 Edge Cuts ...

早上好!现有如下问题请教:
     1、这个软件画PCB边框很不方便,比如我想一个整数的长和宽,对着下面的坐标数据一点点的看。
     2、四边画完后,我想调整整个边框的位置,或者我想调整某一对边的长短,好像非常麻烦,不如重画。
     3、如附件所示,我画好了弧,我想得到圆角,要怎么操作?
     4、如何把电路板的某一个角定义位坐标原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早上好!现有如下问题请教:
     1、这个软件画PCB边框很不方便,比如我想一个整数的长和宽,对着下面的 ...

换个思路就很简单,你调整好网格距离,比如 0.5mm ,画带 xx.5mm 的长度就很简单,网格设为 1.0mm,画整数 mm 长度就很简单。

画好边框再将网格设为 0.1mm ,然后将所有的元件和走线移进去就行了。实线的长度不好调整,你重新画就好了。

圆角就用上面调整网格的方式,再四个角画出自己想要的半径的圆弧线段,然后用实线连起来就可以了。

等你熟悉了这些网格设定,许多事情做起来就很简单,没必要费那个眼神去看坐标。

PS:补充一下,KiCAD 没有自定义的原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思路就很简单,你调整好网格距离,比如 0.5mm ,画带 xx.5mm 的长度就很简单,网格设为 1.0mm,画整 ...

画了电路板边界(EDGE.CUTS),还要不要画电气边界(MARGIN)?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画了电路板边界(EDGE.CUTS),还要不要画电气边界(MARGIN)?

通常是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常是不需要的。

如附件,如何批量隐藏类似1K这样的文字?另外如两个R14文字,一的元件有两个同样的编号出来,这个要怎么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附件,如何批量隐藏类似1K这样的文字?另外如两个R14文字,一的元件有两个同样的编号出来,这个要怎么 ...

这些方框里面的勾你自己点点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方框里面的勾你自己点点看就知道了

新手,海函

网友F:
不客气,刚好许多 KiCAD 新手也可以用来参考,大家刚入门的时候都有点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客气,刚好许多 KiCAD 新手也可以用来参考,大家刚入门的时候都有点懵。 ...

如附件,请问能否批量修改类似文字R14大小、字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附件,请问能否批量修改类似文字R14大小、字体?

你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PCB 文件,全部重置即可,推荐用 notepad++。

  (module Diode_SMD:D_SMA (layer F.Cu) (tedit 586432E5) (tstamp 5E69FD35)
    (at 125.25 75.75 270)
    (descr "Diode SMA (DO-214AC)")
    (tags "Diode SMA (DO-214AC)")
    (path /5E903FC6)
    (attr smd)
    (fp_text reference D2 (at -2.85 2.45 90) (layer F.SilkS)
      (effects (font (size 0.6 0.6) (thickness 0.12)))

例如查找所有的 (effects (font (size 1.0 1.0),然后改成  (effects (font (size 0.6 0.6),

保存,重新打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PCB 文件,全部重置即可,推荐用 notepad++。

  (module Diode_SMD:D_SMA (layer F. ...

您好!经过几天的奋战,刚才终于发文件给嘉立创了,谢谢您的耐心指导 ,我刚才生成BOM表时,在原理图这边生成,提示如附件的错误,在PCB这边生成,倒能输出.CSV文件,但打开后确实很难看懂(如附件),有没什么办法把BOM生成的一目了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经过几天的奋战,刚才终于发文件给嘉立创了,谢谢您的耐心指导 ,我刚才生成BOM表时 ...

KICAD 有很多插件专门整理 BOM,因为我不做这部分,所以也不太熟悉。

貌似论坛有人之前问过类似的问题,你先翻翻看,或等知道的兄弟答复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答案啊

你这标题 都以为你是来回答的

网友:
好奇用kicad走ddr,等长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经过几天的奋战,刚才终于发文件给嘉立创了,谢谢您的耐心指导 ,我刚才生成BOM表时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6143&mobile=2   这里4楼的插件导出bom,位图,gerber很方便,我也是新转的kicad,打样了2次,默认过孔就是盖绿油的。kicad总体使用起来比ad09好用。没多余功能,中文提示做的好,期待下版本加入中文字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标题党,不明白的可以来看,热心网友很多,这里气氛很好!

气氛好就请遵守版规,请不要破坏气氛。标题党很容易违反版规被封。如果发布帖子文不对题,建议重修语文小学第一册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传一下我用的2个插件,直接解压后复制到以下位置就可以使用。
C:\Program Files\KiCad\share\kicad\scrip ...

请问您这两个插件有什么作用?我把文件夹放指定的目录下了,要不要把文件夹的文件提出来?如附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这两个插件有什么作用?我把文件夹放指定的目录下了,要不要把文件夹的文件提出来?如附件。 ...

不需要的,放在那里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附件,如何批量隐藏类似1K这样的文字?另外如两个R14文字,一的元件有两个同样的编号出来,这个要怎么 ...

当你不需要看隐藏字符时,在这里取消勾选。

字体大小或隐藏、打开字符在这里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好!现有如下问题请教:
     1、这个软件画PCB边框很不方便,比如我想一个整数的长和宽,对着下面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去掉焊盘内的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现在还有个问题,不知您有没解决办法,如果我要做一个散热片的封装,我要怎样做出3D效果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现在还有两个问题,不知您有没解决办法,1、生成BOM文件有没有什么插件可以生产一目了然的表格? ...

1.  BOM,你可以在网页中将内容复制到EXCEL中,方便整理。
2. 元件3D功能,如果库里没有合式的,你需要用pro E自已画一个,现后在库中导入,下图是我在元件中随意导入一个3D文件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BOM,你可以在网页中将内容复制到EXCEL中,方便整理。
2. 元件3D功能,如果库里没有合式的,你需要用 ...

多谢指导,周末愉快!我现在就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BOM,你可以在网页中将内容复制到EXCEL中,方便整理。
2. 元件3D功能,如果库里没有合式的,你需要用 ...

您好!我是不是没有BOM插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不是没有BOM插件?

是没有,你重新复制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没有,你重新复制进去。

把文件从文件夹取出来,可以使用BOM功能了,非常感谢!

楼主(2020-05-21):
请问KICAD中后面的覆铜为什么不避开前面不同网络名的覆铜?两个不同网络名的覆铜重合,还有两焊盘我想画两条线连接,会自动删掉之前的线,如何不自动删除?

楼主:
看了坛友的帖子,敷铜设置优先级,问题解决了。

楼主:
请问KICAD如何导出PCB尺寸及孔位文件给结构工程师?

网友:
kicad的网格看不清楚有啥好办法没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KICAD如何导出PCB尺寸及孔位文件给结构工程师?

可以导出step文件 3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导出step文件 3D的

谢谢解答

楼主:
KICAD布线宽带的设置,目前我掌握到的是PCB设置项下的布线宽带设置,通过网络名设置,如果布线宽度种类较多,那设置起来不是很麻烦吗?布线宽度能否设置为一个范围而不是某一固定值?可否在手工布线过程中临时调整线宽?

网友I:
x,好用不?和ad兼容性好不好?一转过去,感觉全部从头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x,好用不?和ad兼容性好不好?一转过去,感觉全部从头来了

不和专业软件对比, 比99强, 做小制作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和专业软件对比, 比99强, 做小制作很方便

正解!

楼主:
解答问题的坛友确实少了,请问KICAD我每新建一个工程就要新建自建封装库,怎样才能把在之前工程中的自建封装库移到新工程中?谢谢您!

楼主(2020-07-03):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的,放在那里就可以用了。

网络版BOM表怎么又操作不了呢?

楼主:
插件安装后操作过,正常,现在怎么操作不了,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插件安装后操作过,正常,现在怎么操作不了,是哪里出问题了

这个我有碰到过,后面我换了个GOOGLE的浏览器再打开就正常了,也不知是不是你的路径有中文还是什么,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答问题的坛友确实少了,请问KICAD我每新建一个工程就要新建自建封装库,怎样才能把在之前工程中的自建封 ...

我没有用项目库,我用的是全局库,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KICAD布线宽带的设置,目前我掌握到的是PCB设置项下的布线宽带设置,通过网络名设置,如果布线宽度种类较多 ...

布线宽度我用的是,先设置多种宽度,如0.15,0.2,0.5,0.8等,过程选用,或是按Q键,实时调整,不过好像只有正式版才可以实时更新线宽,而其它版本,要先退出布线,重新开始,才会更新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线宽度我用的是,先设置多种宽度,如0.15,0.2,0.5,0.8等,过程选用,或是按Q键,实时调整,不过好像 ...

非常感谢解答

楼主(2020-09-07):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有碰到过,后面我换了个GOOGLE的浏览器再打开就正常了,也不知是不是你的路径有中文还是什么,你试 ...

我用这个插件成功出过BOM,确实好用,因为用的少,现在又不行了,表格没元件,电脑屏幕下方提示是否运行阻止内容,我也怀疑与浏览器有关,有没其它插件也可以整理到这个效果的?

网友J(2020-10-09):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插件成功出过BOM,确实好用,因为用的少,现在又不行了,表格没元件,电脑屏幕下方提示是否运行 ...

请教一下,用这个脚本出的bom,可以生成excel格式的吗。方便发给生产,采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用这个脚本出的bom,可以生成excel格式的吗。方便发给生产,采购工作。 ...

可以的,确实好用

网友:
近期我试用是最新的18544夜间版本,XY座标不知从哪个版本开始已经可以自定义了,软件内部也增加了网络修改功能,BOM工具也可以正常使用,不过有一个地方我用的得不习惯,就是新版本从PCB编辑元件封装时,不能直接保存到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