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嘉立创可贴的DCDC芯片问题。

楼主(2020-03-24):
1、我用了EA3036 QFN的DCDC芯片,每次SMT,可以贴,但是没有库存这颗料。
2、我用的是三路DCDC,1.2V 1.8V 3.3V,给arm供电的。
3、大家给推荐下,嘉立创哪种三路DCDC的芯片,能给贴,谢谢。

网友:
看看tps65261,之前贴过

网友:
嘉立创可贴……

网友A:
看了一下网页,显示停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网页,显示停售了。

可以做嘉立创的预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嘉立创的预订吧

比如我预定了,那是不是等预定的东西到了,才能下单PCB,然后下单SM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嘉立创的预订吧

系统是支持预定, 但是这个不清楚为啥原厂停售这个元器件,有可能我们采购去询价,也不一定能报出价格。   建议楼主别用这个了, 换个别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预定了,那是不是等预定的东西到了,才能下单PCB,然后下单SMT?

现在样品PCB,还是要要等到元器件到齐,才可以下SMT订单。  将来大批量的PCBA的话 元器件,PCB,可以同步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样品PCB,还是要要等到元器件到齐,才可以下SMT订单。  将来大批量的PCBA的话 元器件,PCB,可以同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