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适用于4.3 5寸这样液晶屏的背光驱动IC SOT23-6封装

楼主(2020-03-24):
求大家推荐推荐   普通的液晶模块那样的屏幕
很奇怪的  我手上同样的屏幕 两个驱动电路板 一个输出 7V  一个输出 35V   都是驱动同一个屏幕的背光   竟然亮度差不多   两个板子上用的都是sot23 6封装的芯片 但是型号都查不到

网友:
这种IC一般是恒流驱动的,你测一下输出电流是不是差不多大

网友:
你可以看下屏手册,是几串,几并一个。
SGM有些这样的片子。
如:SGM3732,SGM3747

网友:
看你里面是几个LED  电压高点没问题。

给你一个我以前用过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