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不能弹出,可以试试随便剪切点东西到剪贴板

楼主(2020-03-24):
从一个视频上看到的招数,U盘不能弹出,可以试试随便剪切点东西到剪贴板。今天我试了,还真管用,随便选点文字,Ctrl+C,然后再弹出U盘,顺利解决。

网友A:
剪切还是复制?
的确有时候遇到了,
然后就到处找是哪个程序占用了,任务管理器里面强制关任务

网友B:
好几年没U盘弹出的困扰了,win7时代,我记得每次弹出U盘都要等一会.

网友:
u盘弹出?一直都是直接拔的,没坏过

网友:
直接拔掉,谁知道是不是有病毒木马在捣鬼呢?

网友:
我是直接拨的,
只要觉得没有在编辑的文件,文件拷完了我就直接拨。

从来没坏过。

网友:
还有这操作,到时试试看

网友:
我现在也是直接拨的(很久很久以前98的时候是先弹出,再拔)。
考完文件等个一秒,直接拔
从来没坏过。

网友:
估计这操作的原因是之前曾经ctrl+C过U盘上的东西或者内容,导致系统暂时认为U盘上有文件正在使用.
不过我通常都知道我没有写过东西进U盘,只是ctrl+C出来过,因此我是放心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切还是复制?
的确有时候遇到了,
然后就到处找是哪个程序占用了,任务管理器里面强制关任务 ...

剪切、复制都一样,反正就是把剪贴板的东西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哈,谢谢楼主,这个不能弹出问题一直被它困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几年没U盘弹出的困扰了,win7时代,我记得每次弹出U盘都要等一会.

没U盘弹出的困扰,你是不是不用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U盘弹出的困扰,你是不是不用U盘了

确实用得少了,不过我表达的是,win10移除U盘,速度比win7快得多.基本点一下就能弹出成功.

网友:
win10 还真经常弹不出U盘

网友:
U盘这东西还真不能太给面子,我以前也是小心翼翼弹出,
后来看灯不闪了就拔,一样用。

网友D:
U盘不能弹出,主要是 USB 口没有安装光驱一样的弹簧装置。

装好弹簧以后,就可以把一切 USB 插头弹飞出去,包括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U盘不能弹出,主要是 USB 口没有安装光驱一样的弹簧装置。

装好弹簧以后,就可以把一切 USB 插头弹飞出去 ...

删了,让我说,抢我台词

网友:
楼上是人才。
我是发现,打开了任务管理器也会阻碍U盘弹出。

网友:
习惯先弹下,弹不出就直接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