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个3.3->5V芯片,电流20mA,关键是体积要小

楼主(2020-03-24):
买不起原先3V的传感器,只好买了5V的,做个小PCB把升压和电平转换放上去。
I2C通讯电平转换,用2个2N7002解决,这个就没什么。
升压部分,虽然有很多很便宜的芯片,比如TP8350,但是电感和输出电容都比较大占空间。
我就接个传感器,预留个20mA余量,已经远远超标了,想尽量用体积更小的升压芯片,比如免电感类型的。

网上找到PS3120A,没用过不知怎样,坛友熟悉其它芯片的,也请推荐下。

网友A:
HX4002B 这个看看可以不

网友B:
MCP1640 同步整流真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HX4002B 这个看看可以不

查了下,跟PS3120A完全兼容的,也很便宜

网友:
TI或美信的电荷泵,比如REG710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P1640 同步整流真关断。

  价格过于感人,,,,还是HX4002-厚道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热心坛友,推荐的都不错,有很贵有很便宜。
权衡了下,还是选用HX4002,因为JLC的扩展库刚好有这个,我就不用自己焊接了。

楼主:
感谢诸位热心坛友,感谢论坛,感谢JLC,直接打样+SMT,收到就能用。
刚好今天买的5V传感器也送来了,3V3转5V电压正常,I2C电平转换后通讯正常,我设置的速率是90kHz。

网友:
不错,很小的升压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诸位热心坛友,感谢论坛,感谢JLC,直接打样+SMT,收到就能用。
刚好今天买的5V传感器也送来了,3V3转5 ...

不会是测温枪吧

楼主:
怎么可能做这玩意,都被炒测温枪的害苦了。
我的设备测地面温度的,参与计算摩擦力这些的。
一个传感器以前34块钱,现在200多一个,想想都觉得亏。

网友:
用的那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