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工作电流计算电池可以用多久

楼主(2020-03-24):
芯片待机电流0.2ua左右,用常规的那种纽扣电池CR1220,可以工作多久呀?
有没有计算工具可以输入数值计算的。

网友A:
与非网出品的一个名为 “硬件助手”的APP里面有这个功能。

网友:
还要结合工作电流及工作时间吧?

网友B:
我估算使用时间=电池容量*0.8/设备平均工作电流   //0.8的系数是根据电池截止工作电压估算,如果你的电池不能放到放电终止电压,系数还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算使用时间=电池容量*0.8/设备平均工作电流   //0.8的系数是根据电池截止工作电压估算,如果你的电池不 ...

如果电池是17MAH,平均电流0.2ua。下面我这样算对么

17/0.0002 = 85000h
85000*0.8 = 68000h

网友:
看电池规格书的放电曲线,截取满电到低电量那段来估算工作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非网出品的一个名为 “硬件助手”的APP里面有这个功能。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