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python中的 ‘ ’ 和 “”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3-24):
最近刚学python,C语言挺熟悉也想学的新东西
发现python 对空格要求挺严格的,不重视空格往往程序调不通,从C语言过度过来有点不适应

我有个具体的问题: ‘ ’ 和 “” 有什么区别? 比如在print() 和在一些module的调用中要使用这些参数。

网友:
都一样,随便用,都是字符串。

单引号内可以直接用双引号,双引号内可以直接用单引号。

单引号内用单引号要加转义符,双引号内用双引号要加转义符。

网友:
格式问题,使用一个好的ide能省很多事,比如pycharm,有免费的Community版本

网友:
没区别,如果字符串里有一种引号,就可以用另一个,不然就得用加转义符。 例如: "This's Python"

网友A:
一个要按shift,一个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要按shift,一个不用

这个回答幽默

网友B:
也准备学习python,主要做机器视觉,请大神们推荐用哪个I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准备学习python,主要做机器视觉,请大神们推荐用哪个IDE.

机器视觉用PYTH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准备学习python,主要做机器视觉,请大神们推荐用哪个IDE.

前面有说

“格式问题,使用一个好的ide能省很多事,比如pycharm,有免费的Community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有说

“格式问题,使用一个好的ide能省很多事,比如pycharm,有免费的Community版本” ...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准备学习python,主要做机器视觉,请大神们推荐用哪个IDE.

正在看这本书,用的anaconda

网上有配套视频讲解

感觉深度不够,入门可以,但opencv的函数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在看这本书,用的anaconda

网上有配套视频讲解

非常感谢!

网友:
单中用双,双中用单

网友:
用来交替用的  为了跟c一致 就用双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