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好用稳定距离远的蓝牙模块。

楼主(2020-03-24):
最近需要蓝牙模块调试,需要稳定可靠,距离较远的,请用过的大虾推荐。谢谢。

网友:
nrf52832 BLE5.0

网友:
需求还是有点很模糊,
1、每次传输字节数
2、功耗有没有要求
3、使用环境有没有阻挡,要达到多少米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用加PA的经典蓝牙应该可以满足

楼主:
@N_EMBED
其实我的应用是串口转蓝牙,串口是57600;功耗没有特别要求;使用环境上,开始是实验室,没有阻挡,后面会在室外,在50mi左右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N_EMBED
其实我的应用是串口转蓝牙,串口是57600;功耗没有特别要求;使用环境上,开始是实验室,没有阻挡 ...

那你干脆修改主题里的要求,改成有1堵墙,不就得了。。事实上还是有可能有墙的。。实验室,也不一定非要进到机器跟前做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干脆修改主题里的要求,改成有1堵墙,不就得了。。事实上还是有可能有墙的。。实验室,也不一定非要 ...

实验室是没有墙的,关键是想室外的时候,距离远一些。

网友:
外置天线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N_EMBED
其实我的应用是串口转蓝牙,串口是57600;功耗没有特别要求;使用环境上,开始是实验室,没有阻挡 ...

推荐两个模块
F1E12           空旷环境100米,class1经典蓝牙,实测PCB天线一百米以上也可以连接
F1DC2706     空旷环境50米,BT+BLE双模蓝牙

网友:
推荐N_EMBED,在一个项目上测试过,性能很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两个模块
F1E12           空旷环境100米,class1经典蓝牙,实测PCB天线一百米以上也可以连接
F1DC27 ...

我在淘宝上问你们的客服了,没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问你们的客服了,没回复。

我发私信联系你吧

网友C(2020-06-29):
引用 网友B:
我发私信联系你吧

有意蓝牙模块,同样是透传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意蓝牙模块,同样是透传需求

需要加好友才能给你发私信,如果你需要测试demo板或者样品,请到我签名网站找一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