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电路仿真的放大倍数和实际不一样,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24):
电路如图片电路所示,运放实际使用LMV324,计算仿真的放大倍数是10,但是实际板子上是8.3左右。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不是运放偏置电流的问题?如果不是有哪些原因?

网友A:
你是不是实际信号很小,比如十几毫伏,如果你的信号油一百毫伏,可能很接近十倍

网友B:
你实际电路中的V2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是通过电阻分压的,而又没有并联下地电容,就有可能出现问题放大倍数不对的问题

网友C:
Mark 一下,明早来看。BTW 吐槽一下Multism 的示波器功能,耗资源,显示效果又没LTSpice 专业便捷~

网友:
信号源阻抗要考虑。

网友D:
我认为是输入大,输出饱和了.你可以把输入调到大于0.3v,看输出最大能到多少

网友E:
实际用的电阻,也有误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实际信号很小,比如十几毫伏,如果你的信号油一百毫伏,可能很接近十倍 ...

我用的函数发生器测试的,1KHz,10mv-vpp到100mv-vpp都试过,放大倍数变化不大,不会超过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实际电路中的V2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是通过电阻分压的,而又没有并联下地电容,就有可能出现问题放大倍数不 ...

是431输出2.5v,分压后过跟随器到这个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输入大,输出饱和了.你可以把输入调到大于0.3v,看输出最大能到多少 ...

这个放大倍数和电源肯定不能输入0.3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用的电阻,也有误差吧!

电阻误差肯定有,但是现在差的有点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431输出2.5v,分压后过跟随器到这个信号的。

能否把你实际使用的电路图,才能知道具体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431输出2.5v,分压后过跟随器到这个信号的。

你的分压电阻交流阻抗你没用电解电容抵消,会有增益误差,你重吧分压电阻按实际画上,电压源可用2.5再次仿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Mark 一下,明早来看。BTW 吐槽一下Multism 的示波器功能,耗资源,显示效果又没LTSpice 专业便捷~ ...

直接用protel99se也可以,然后还可以不用重画原理图就直接画板了

网友:
建议先找厂家芯片手册,把电路搞对了,再做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protel99se也可以,然后还可以不用重画原理图就直接画板了

LTSpice据说也能生成网表Netlist,然后导入PCB(SCH/PCB库名字对应上,应该是个问题),不过没见范例,我本人也未曾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你实际使用的电路图,才能知道具体的原因

我现在用LMV344IDR替换LMV324IDR,放大倍数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LMV344IDR替换LMV324IDR,放大倍数正常了。

有没有分析出什么原因

楼主:
猜测是跟运放的偏置电流有关。

网友:
你仿真用这种非轨到轨运放,注意输出是最大最小电压不能到电源。实物用LMV324会好些。

网友:
仿真一般不会怎出错的,出错的通常是你的实际电路没达到仿真软件的理想状态
例如你的信号源有内阻,而仿真软件信号源内阻为0的.

顺便说一下,有几种仿真软件是没考虑到供电电压的,例如供电端接的是5V,但居然可以输出8V,10V.也因为如此,导致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Vicom)或者最大输出电压范围这几个参数就变成摆设,因为这几个参数是依赖于供电电压的.

网友:
差分的输入阻抗太低了,你的信号源也有阻抗,所以出现了加载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