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方案怎么调整才可以变成一个加热器呢?

楼主(2020-03-24):
看新闻看到一个 东西叫  多功能无线充电器,无线充电+恒温加热

可以给手机无线充电,也可以给了个杯子加热。

杯子下估计贴了一块不锈钢吧。

我猜无线充电方案都是通讯好了才开始发射功率吧

怎么能让他没有手机也发射功率呢

网友:
是阻抗匹配了就自动为最大功率发射,将接收板拿开之后发射功率就降下来。
用调压电源给发射板供电,将接收板靠近、拿开, 看看电流的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
协议诱骗,单片机或者专用芯片的活儿

网友:
加热功率才多少瓦啊,等到什么时候才有热水喝是问题?

网友A:
刚做了这东西,杯子底下贴个钢片、铝片或者加可以被磁场加热的涂层,放到无线充电器上面后无线充电器根据阻抗变化识别出杯子,然后全功率输出。
功率一般做到15W左右,用来加热不现实,但是用来保温的话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做了这东西,杯子底下贴个钢片、铝片或者加可以被磁场加热的涂层,放到无线充电器上面后无线充电器根据阻 ...

你好,请问你的无线充电协议那边是你自已写的,还是用现在芯片。

我现在看到有现成无线充电芯片, 但是放杯子,他不会输出功率,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前几周刚好改造了个,现有的无线充电器都有异物检测功能,当你放个金属片上面就会停止输出。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搜QI协议。我那个充电器是STM8方案的,然后自己写了个H桥振荡程序进去,用来给金属杯保温还凑合,加热煮开水就省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周刚好改造了个,现有的无线充电器都有异物检测功能,当你放个金属片上面就会停止输出。感兴趣的话可以 ...

兄弟,可以告诉我你改造的充电器是哪个吗?

我想买个回来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无线充电协议那边是你自已写的,还是用现在芯片。

我现在看到有现成无线充电芯片, 但是 ...

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可以告诉我你改造的充电器是哪个吗?

我想买个回来改造一下。

2年前买手机奸商送的,三无品牌,画的个苹果的Logo.给苹果Xs 充两个小时能把手机充烫,电量增加1%。话说两年前大部分无线充电器都是stm8方案的。你可以去网上问问看。

网友:
参照电磁炉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2020-06-10):
WP8045   恒温55度杯+手机无线充方案。    感兴趣加我给你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