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00米以上无线发收模块,功耗低,体积小

楼主(2020-03-24):
如题,求各位坛友推荐现成的无线发收模块,空旷通信距离可达100米以上。要求稳定可靠,功耗低,用在手持设备上。项目时间紧,最好是现成的收发模块。例如可通过串口控制无线收发。

网友A:
lora 某宝上不是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ra 某宝上不是很多吗?

lora是不是价格较高,较复杂?我的应用是发送一些简短指令,类似遥控门之类。

网友B:
100米以上范围太宽,10Km也是100米以上,蓝牙+PA无遮挡也可以100米以上,建议说个使用环境和最大距离,还有速率
速率要求不高可以看看sub-1G的那些通信,433、lora等
如果无遮挡2.4G的加个PA\LNA也可以的

网友:
你这要求,X宝上一搜一大把吧。

网友:
需求最好准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米以上范围太宽,10Km也是100米以上,蓝牙+PA无遮挡也可以100米以上,建议说个使用环境和最大距离,还有 ...

室外空旷环境,距离100米,控制灯的亮灭,发射模块要小,最好像车钥匙大小。

网友C:
你就用RF433的模块吧,满足你的成本低 体积小。

网友D:
100米,就433算了

网友E:
车钥匙大小?买个小点的电动车防盗遥控器+个接收头不就结了?

网友F:
这个不需要双向通信,单向遥控模块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需要双向通信,单向遥控模块就可以吧?

是的,可以不用双向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钥匙大小?买个小点的电动车防盗遥控器+个接收头不就结了?

我的应用 可以一对一,也要可以一对多。需要发射需要编地址,接收端也要编个对应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米,就433算了

嗯,433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用RF433的模块吧,满足你的成本低 体积小。

谢谢推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应用 可以一对一,也要可以一对多。需要发射需要编地址,接收端也要编个对应的地址。 ...

    发射用百万编码那种,接收做成学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用百万编码那种,接收做成学习型。

就是接收单元的地址 及指令可以更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接收单元的地址 及指令可以更改?

   发射端是固定的一个编码,只是每个的生产出来的地址都不同100w组不重复,  发射的指令是一样的只是地址不同。  比如你想一对多,那就让多个接收端学习下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参考芯片 ev152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端是固定的一个编码,只是每个的生产出来的地址都不同100w组不重复,  发射的指令是一样的只是地 ...

谢谢,很好的建议。

网友:
如果你要快速应用,我们有模块的直接用模块开发速度更快。

网友:
你好,这个有现成的产品:发射部分,可以3V纽扣电池供电,发射时8-10mA电流,尺寸依据你的外壳;接收端,接收解码时电流4mA,不计继电器驱动电流,尺寸35x15mm

网友:
LoRa模块,433MHz,有不同功率可以选择。

网友:
433,315的就可以了,体积小,功耗低,用的时候给电,不用就断电

网友:
用那小功率的激光头再加载波,体积小距离更远功耗与成本都低。

网友G:
100米能稳定的  也就433 315了, 适合数据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米能稳定的  也就433 315了, 适合数据量小的

选了433方案,方案板发出了,程序在构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