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闹市区,可以用什么合法频段来远距离传输视频?

楼主(2020-03-24):
2.4G,干扰太严重了,可靠性没保障。

其它频段,似乎都不敢在闹市区随便用啊。

网友A:
多远?淘宝上有2.4G的小八木天线,能看到的话,两边对准了,有人说在农村可以连接1公里外的鱼塘监控摄像头。闹市区估计差点。

网友:
用模拟的?

网友A:
更不可能吧,以前模拟电视占用频带得8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远?淘宝上有2.4G的小八木天线,能看到的话,两边对准了,有人说在农村可以连接1公里外的鱼塘监控摄像头 ...

在郊区,传100公里,甚至一千公里,都有可能的。

在闹市区,不用想了,2.4G wifi到处都是,全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不可能吧,以前模拟电视占用频带得8M了

是的,模拟占用的带宽更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郊区,传100公里,甚至一千公里,都有可能的。

在闹市区,不用想了,2.4G wifi到处都是,全是干扰。 ...

100公里没戏,地球是圆的,被地面挡住了。
八木的意义是定向,跟卫星接收用的锅一样,你对准了就好很多。

网友:
4G, 网线, 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公里没戏,地球是圆的,被地面挡住了。
八木的意义是定向,跟卫星接收用的锅一样,你对准了就好很多。 ...

闹市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怎么对准?

网友B:
坐等5G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5G普及?(

4G 5G,都要给运营商交流量费啊。

没钱交,不想交。

所以才想其他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闹市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怎么对准?

是啊。。。我是说得两边互相都能看见才能这么用。

网友C:
闹市了......不如用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闹市了......不如用wifi???

家家户户都用wifi,干扰严重啊。

网友D:
楼主,是大面积用,还是自己玩下?

如果较大范围使用,我们公司有合适方案,可以推荐给你

透露一下:TVWS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家户户都用wifi,干扰严重啊。

其实我想说连附近的wifi,然后走服务器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大面积用,还是自己玩下?

如果较大范围使用,我们公司有合适方案,可以推荐给你

大范围使用,不是自己瞎玩。

你们用哪个频段?

网友:
楼宇之间视距激光通信不知道发展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大面积用,还是自己玩下?

如果较大范围使用,我们公司有合适方案,可以推荐给你

在中国,合法吗?

有型号核准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大面积用,还是自己玩下?

如果较大范围使用,我们公司有合适方案,可以推荐给你

没有免费频段吧

网友:
各装个宽带。

网友:
即使是像2.4G的免费频段,规定也不能超过额定功率的

网友E:
闹市区两端都能上网为何要点到点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闹市区两端都能上网为何要点到点传

有时候,走线很不方便。

网友:
楼主你既然要求这么高,参考下百度知道的这个方案吧,不需要网线。

“还有一种可能稍微简单一点,就是您买上好些个无线路由器,从您的单位开始,单位安装一个路由器,设置好上网方式,并成功联网后,每隔100米安装一个路由器,中间不能有建筑和异物阻挡,(一般路由器信号可直达100米,若有建筑阻挡就得增加路由器),挨个设置对上一个的桥接,一直这样到您家里,您电脑是台式机就要买个无线网卡,几十块钱,笔记 本就不用,搜索最后一个路由器的信号,上网。此时,您就得谨防别人蹭网,毕竟这么多路由器在桥接着,一个出现问题,您就得从内到外,从家到单位一路检测过去。”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5225f26b999ae1e6fa090897.html

网友F:
航模图传很多是1.2G或5.8g的应该都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航模图传很多是1.2G或5.8g的应该都能用啊

1.2G是合法频段吗?

穿透性不强吧

网友:
就用四轴上的 FPV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航模图传很多是1.2G或5.8g的应该都能用啊

1430-1444MHz频段可用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下行遥测与信息传输链路,其中,1430-1438MHz频段用于警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和直升机视频传输,其他无人驾驶航空器使用1438-1444MHz频段。

网友:
中微子通信最适合没钱交5G费用的您

配合永动机使用效果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