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手评估一下这款插座,安全性怎样?

楼主(2020-03-24):
下面3张图是我家在用的,亲戚开五金店推荐我用。价格忘记了,大概是15,16元左右吧。然后我在网上发现了PC外壳模具几乎一样的同类产品,有好几个品牌,但价格只是6元-8元。随机抽两个样品出来给大家给点意见。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坑要注意?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网友:
大部分都是插个充电器都没问题。厨房要用好的,动不动功率都是上千的;

楼主:
其实这种插座好实用,布局够宽,可以同时插4个插头。3脚还支持10A和16A兼容。如果铜够纯,PC料耐热不熔其实也是安全的。

网友A:
如果是新装修,建议多放几个86盒,标准86,5孔的插座最便宜,几乎所有品牌都有。

网友:
剪一点塑料筋板烧烧看,说不定有惊喜哦

楼主:
刚刚问了一下卖家,回复如下:

网友:
夹片必须是纯磷铜的,这个材料能保持弹性,不易接触不良,家里买的正泰插座,每次拔插头里面的夹片都会响一声,像琴弦的声音,感觉不错

网友:
问题列了一堆,人家一句 国家标准  就打发了。

网友:
必须正规品牌吧,这个千万不要省钱

网友B:
有铆接,不好,时间长会松脱打火,里面铜排过于复杂,受潮或者有虫子容易打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种插座好实用,布局够宽,可以同时插4个插头。3脚还支持10A和16A兼容。如果铜够纯,PC料耐热不熔其实 ...

看用料还是挺足的

网友C:
吐槽一下现在的淘宝客服,跟新闻发布会的官员一样,惜字如金,答非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吐槽一下现在的淘宝客服,跟新闻发布会的官员一样,惜字如金,答非所问。 ...

现在觉得这些也可以理解了,有些客服不懂技术,说多了也怕被小人钻空子投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铆接,不好,时间长会松脱打火,里面铜排过于复杂,受潮或者有虫子容易打火。 ...

我也觉得铆接是隐患,特别是大功率!

多来来几次冷热变化。很容易松动!

又还是不同的材料铆接,收缩系数也不一样!

网友D:
买过这个牌子质量很勉强,厨房大功率的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这个牌子质量很勉强,厨房大功率的不能用

是的,只敢用过插充电器,路由器电源等。大功能也是看着来用,如电吹风等。

楼主:
双五孔的正泰也有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装修,建议多放几个86盒,标准86,5孔的插座最便宜,几乎所有品牌都有。 ...

我也是这想法,然后,电线也是买粗点的,结果,坑了接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五孔的正泰也有做

这是明装插座,大品牌的暗装10孔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想法,然后,电线也是买粗点的,结果,坑了接线

线要买单层皮的,线管用6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明装插座,大品牌的暗装10孔没有找到。

明装与暗装只是底盒的区别。面板可以交叉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装与暗装只是底盒的区别。面板可以交叉来用。

你去看清楚哦,这是一体的明装插座,不是明装面板,标准尺寸的面板,因为螺丝孔位问题,是放不下4个插座的。

网友:
插插充电器是没有问题的咯,厨房卫生间里面还是老老实实用质量好的吧,功率大

楼主:
6.8元的到货了,买了两个拆开看看。用螺丝刀测试,螺丝能吸引。其他的铜没有磁吸力。颜色好像比较淡。估计磷含量不高。

楼主:
是不是没有一楼的颜色好?价格摆在那。

网友F:
楼主,我告诉你我买的什么牌子,我20年前,家里装修用的是“朗能金星”,20年的使用,朗能金星没有出现过一次开关接触噪音、闪烁、插头接触不良和打火故障,从来没有过。
14年舅兄家房装,我操刀,全部用了正泰的开关面板,结果厨房用双刀面板已经坏了,我在每个需要单刀开关的地方放置的都是双刀,目的就是为了损坏备用,免得维修换模块。这个备件建议可以考虑根据自己条件采纳。
18年自己家装修,正泰不考虑了。专门去找朗能金星的牌子。品牌已经没有了,然后通过百度知道了:朗能卖给了霍尼韦尔,现在就叫金星。金星这个品牌在市场上非常少,推广不力没有知名度,不过好在淘宝还有几个店在卖这个品牌,我居然就找到了。

里面的插座簧片非常扎实,用手是掰不动的,插头插入也很大的摩擦力。

这次装修,为了方便使用,这次我又采用了一个比较奇葩的思路:就近排序的插座(一般是2-3块作为一组,不可能更多,太多很丑,实在需要扩展就用移动插座),每组采用一个五孔带开面板控制整组插座的电力,使用后无需拔掉插头,直接离开关面板开关即可,省去懒人频繁插拔的麻烦,不留隐患而且无需插拔,这种开关控制插座电力的使用需要注意一点:不要在带大负载情况下通断电力,此开关无灭弧能力。
常用的面板包括:洗衣机面板;厨房面板;净水器面板;工作室面板两组;电脑+打印机面板;床头灯面板四组,全部采用插座带开控制,开关标志很显眼,无需每天去拔插头,彻底断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6.8元的到货了,买了两个拆开看看。用螺丝刀测试,螺丝能吸引。其他的铜没有磁吸力。颜色好像比较淡。估计 ...

铜片厚0.63mm,插口曲片0.7mm,间隔的PC胶是1mm厚,用380度烙铁可以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告诉你我买的什么牌子,我20年前,家里装修用的是“朗能金星”,20年的使用,朗能金星没有出现过一 ...

你试试那个胶用烙铁可否熔掉,广告上说可以耐750度

网友:
我家全部用公牛的5孔,质量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试试那个胶用烙铁可否熔掉,广告上说可以耐750度

750度?有能耐750度不化的塑料? 应该是750度不燃烧吧?你是不是误会了阻燃的意思

网友G:
若要安全可靠 换英标插座 电器也改英标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750度?有能耐750度不化的塑料? 应该是750度不燃烧吧?你是不是误会了阻燃的意思  ...

嗯,应该是不燃烧,不是不熔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若要安全可靠 换英标插座 电器也改英标插头

这个不现实。家里没有一个电器是英标。

网友:
双5孔的,不错的

网友:
搞西门子或者施耐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