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关于2点斜率的计算,有需要的朋友可参考。

楼主(2020-03-24):
假如:温度30度,对应测到的电压:2.5V ,温度60度,对应3.5V 。算斜率:K=(3.5-2.5)/(60-30)=0.0333333 B=2.5-0.0333333*30=1.500001 假如现在测到的是2.6V电压,那么得到的温度计算是:X=(2.6-1.5)/0.0333333=33.000033度。

网友:
顶,应该迟早会用到.

网友A:
你这写的有点玄乎啊,就按正常的点斜式,就算出来了。

已知两点(2.5, 30),  (3.5, 60)

1.先算k, k= (y1-y2) / (x1-x2) = (60-30) / (3.5-2.5) = 30

2. y-y1 = k (x-x1)  ,则 y = y1 + k (x-x1) , 那么在程序里面直接套这个公式就行了

本例已知x为2.6,求y, y= y1 + k(x-x1)  = 30 + 30(2.6-2.5) = 33

网友:
NTC不是线性的吧

网友:
这不是最简单的两点校正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写的有点玄乎啊,就按正常的点斜式,就算出来了。

已知两点(2.5, 30),  (3.5, 60)

多种途径,结果一样,给大家多一种选择。

网友:
要想精度高,先查表,在用这个方法插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