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的板子是不是都不带CAN控制器

楼主(2020-03-24):
如题,是不是主芯片都不支持can控制器,还需要外扩? 那485应该可以吧?

楼主:
查了一下2560都不带

网友A:
一般都外接个mcp2515用吧,arduino due带两个内置can控制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外接个mcp2515用吧,arduino due带两个内置can控制器的

感谢,那个主控是arm内核,我是想用单片机了,而且我看ide也不支持api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那个主控是arm内核,我是想用单片机了,而且我看ide也不支持api

那就外挂MCP2515吧,第三方库很成熟了
485的话外挂个MAX13487好了,当然不隔离485的话也可以选不带自动换向的,第三方485 modbus库很稳定,实测工控连续一个月不关机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外挂MCP2515吧,第三方库很成熟了
485的话外挂个MAX13487好了,当然不隔离485的话也可以选不带自动换 ...

MAX13487挂个这个有什么用?

老铁我是一主多从式,距离不是很远,不打算隔离,我想问一主多从,怎么通信方式,能及时响应从机发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MAX13487挂个这个有什么用?

老铁我是一主多从式,距离不是很远,不打算隔离,我想问一主多从,怎么通信 ...

呃,max13487是自动换向的TTL转485收发器啊,想要便宜的用BL3085好了,多耗费个引脚换向,难不成你打算用分立电路自己搭?
485通信又不是can能双向收发,485只有主机能发,从机只能接收啊,非得及时响应从机的话,只能主机轮询喽,保稳定的情况下200ms一个从机轮询算最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