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压缩机工作一会儿跳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3-24):
之前租房为省事直接在楼下二手店买了个冰箱,用到现在十个月左右吧。前几天突然跳闸,检查发现是冰箱压缩机工作几分钟左右就会跳闸。这几天天气变化有点回南,以为是潮湿问题造成漏电,结果放了几天还是一样子。本着电工的心里,能动手的自己动手,想来坛里问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导致?是压缩机坏了吗?应该没有烧吧?因为插电一会,压缩机会启动,启动一会儿,大概几分钟才会跳闸。多数是这样的情况,有时也会插电一下就跳。是压缩机里漏电了吗?能不能修?还是直接扔了?

网友A:
换一台吧。没几个钱。压缩机你要修可费劲了。

网友B:
压缩机声音生产吗,有没有碰撞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声音生产吗,有没有碰撞声?

有平时正常工作的声音,碰撞声没有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台吧。没几个钱。压缩机你要修可费劲了。

自己肯定修不了,就想看看小问题还是大问题,修不贵就修。平时晚上8点才回到,要想找个人看看还得周末。

网友:
器件老化?瞬间功率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肯定修不了,就想看看小问题还是大问题,修不贵就修。平时晚上8点才回到,要想找个人看看还得周末。 ...

估计是火线漏电。你要不看下启动电容是不是挂了。还有装个功率计看看有无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火线漏电。你要不看下启动电容是不是挂了。还有装个功率计看看有无短路。 ...

启动电容挂了,压缩机不能启动吧?我这个多数情况是压缩机启动几分钟才跳闸的。没有功率计,买两个估计够买个小冰箱了:)我现在这个坏的挺大的,我一个人扛不了下楼,楼梯太窄,要扔都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电容挂了,压缩机不能启动吧?我这个多数情况是压缩机启动几分钟才跳闸的。没有功率计,买两个估计够 ...

启动电容有短路的话会烧线圈。。断路了才不会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容有短路的话会烧线圈。。断路了才不会启动了。

现在的情况是插电一会儿,听见平时压缩机正常工作的声音,一会儿,可能两三分钟,有时5分钟才跳闸的,如果启动电容坏,压缩机应该不启动吧?记得以前家里有个磨机,是那种单相的电机,启动电容坏了,插电没任何反应。

网友:
测电流,空开没毛病的话扔了吧

网友:
要是漏电的话,用个隔离变压器供电试试

网友C:
你需要先区分开漏电还是过流跳闸。话又说回来,分开好像也没啥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声音生产吗,有没有碰撞声?

请教一下,如果有碰撞声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先区分开漏电还是过流跳闸。话又说回来,分开好像也没啥意义。

我分不出来,没有钳表。听见压缩机工作一会儿突然就断。跳闸那个是漏电保护开关的,所以我说漏电。

网友:
漏电开关那个按钮弹出的话就是压缩机线圈对地绝缘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