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7500运行一会千兆就变百兆网口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24):
我有一台路由器,标配5个千兆网口,WDR7500
运行一会千兆就变百兆网口了,怎么回事
重启之后还是千兆,  但运行一会就不定时变成百兆了,  我自己加个散热片还是不行

网友:
换条好点的网线吧。

网友A:
所有端口都这样?一个口的话隔离变压器出故障可能性比较大。或者网线不给力。

网友:
TP-LINK就是有莫名其妙的小问题,丢了吧;换asus的,概率低很多,大概半年一次要重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端口都这样?一个口的话隔离变压器出故障可能性比较大。或者网线不给力。 ...

所有端口都是这样

网友B:
换好点的网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好点的网线试试,

能换的都换了,电脑接到同样的网口上就;没问题

网友:
路由器自己接自己口子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变不变

网友:
tp的不靠谱,试试升级一下软件,不行的话换华硕、ng的吧

网友C:
网线部分引脚接触不好,或者网线里面有断的部分  的时候会这样

网友D:
没 PJ 成功?还是 PJ 不完全?就只给几分钟试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线部分引脚接触不好,或者网线里面有断的部分  的时候会这样

所有的网口都是这样,我换了很多网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 PJ 成功?还是 PJ 不完全?就只给几分钟试用而已!...

有时候连续几天都是千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连续几天都是千兆

那还是蛮随机的,看看网线及电源吧。

楼主:
这路由器,如果不变成百兆的话,网速还是很给力的, 迅雷下载达到30~40MB,  我家带宽300Mbit/s

变成百兆就不行了

网友:
关闭速度自适应。还要看看是不是另外一端的问题

楼主:
刷成openwrt,好像好一点了

网友:
TP的非常垃圾,我用了几个做桥接,经常桥接不上,然后登录路由器去看,桥接的设置已经恢复成出厂了。

楼主:
这2天温度低,一直是1000Mbps

楼主:
应该是网线的问题,换了根网线,好长时间都是1000M

楼主(2020-05-22):
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