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一个线程崩溃,整体会不会崩?

楼主(2020-03-24):
请教一下,如果用了rtos操作系统,其中一个线程内存溢出了,类似出现了裸奔中的hard fault,会不会导致整个系统都崩溃了?

网友:
想不崩溃可以的,
1. 使用MPU对所有资源进行隔离保护。(MMU也可以,不过RTOS的硬件一般没有MMU,但至少MPU要有)
2. 让线程工作在user模式。
3. 异常后把这个线程移除掉。

网友:
至少要有内存保护吧  不然破坏其他程序内存段神仙也没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