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串口通信唤醒低功耗模式异常

楼主(2020-03-24):
设计中STM8AL外接只有串口通信的RX信号和TX信号,为了通过串口通信可以唤醒STOP低功耗模式,在进入低功耗前将RX管脚的模式设置为GPIO_Mode_In_FL_IT模式,然后在实际进行串口通信前增加一串前导码用于唤醒,本来该功能已经实现,但由于产品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外露管脚会跟外壳(连接到GND)短路,这就导致RX管脚跟GND直接短路,短路一段时间后发现串口唤醒直接挂掉了,这时测量系统板的耗电流,一直处于STOP模式下的2UA,而且无论怎么往RX管脚发送数据,该电流值一直不变,感觉MCU像死掉了一样。(注:平时正常唤醒的时候,只要往RX管脚发送数据,系统板的消耗电流值就会变大变小,最后才降到2UA的)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得不对,还请大神帮忙指点下。

网友:
但由于产品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外露管脚会跟外壳(连接到GND)短路,这就导致RX管脚跟GND直接短路,短路一段时间后发现串口唤醒直接挂掉了

这个是不是串口RX管脚坏了!

网友:
看这个描述,意思是RX信号对地一会儿后会死机?不应该啊,RX是输入信号,即使接地也是输入 0信号,怎么会死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