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起因焊点脱落导致的九阳豆浆机报警故障

楼主(2020-03-24):
家里的一款九阳豆浆机坏了,现象是开机全部指示灯闪,3秒钟闪一次,每次蜂鸣器滴一声;偶尔有一次能正常启动的,但是运行到一半可能又停止报警;
按照以往的惯例,我直接就扔了,懒得去研究了,维修太好时间,还不如买一个;再重新买一个新的,买一个新的要400多;
可是由于电工的气质,强烈的驱使我把豆浆机大卸八块,死马当活马医了;我想想可能是接触不良吧,把两个接插件重新插拔,没有恢复正常,于是问了淘宝卖家,卖家说可能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卖家说温度传感器就是个热敏电阻,常温时100k左右,我量了温度传感器的电阻,70k+,用吹风机吹,电阻阻值变小,有反应,鉴于卖家说正常的是100k,我深信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于是我淘宝下了单,包邮15块,就算修不好也就15块;

温度传感器换上后,问题依旧,这下陷入了僵局,看来不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我又连续问了几个卖家,卖家都是很客气的,帮我找问题,有一个卖家给了我一张九阳豆浆机的报警代码表,这份代码表让我定位到了问题;

根据代码表,我的问题应该是豆浆机判断到无水,可是豆浆机究竟是如何检测机器内有无水的呢?一时找不到哪里有检测水的传感器,只有温度传感器,防溢检测探头,其他没有任何比较明显的传感器,既然指示灯能正常的闪烁,单片机肯定在工作,关键就是要找到机子如何检测有无水的,突然想到温度传感器有3条线,之前一直不知道中间的白线是干什么的,难倒白线就是检测有无水的?量了一下,白线和外壳是通的,百度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应该确定就是检测有无水的,但不能检测装了多少水,突然看到温度传感器的插头的一根针特别的端,原来是白色的连接器中间的针焊接脱落了,这样导致了检查有无水的导线和电路板线路断路了,把引脚重新焊接好后,装好机子,马上试机,于是几分钟后一杯热呼呼的豆浆就磨好了!这样就花了15块钱,一个晚上,解决了一起因焊接脱落导致的豆浆机的故障。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让生活更美好啊。

网友:
我的一个豆浆机放了几年没用了,前几天拿出来用,转了一会儿后就报警,全拆开后检查发现,继电器坏掉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通电后,吱吱叫,就是不工作。

网友:
从一开始的对热敏电阻的检测来看就不是热敏电阻的问题。另外所有的维修第一眼应该先仔细检查电路板。

网友:
有意思,以后把家电维修的过程放上来,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