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买的pt100 1/3b 室温相差70毫欧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20-03-25):
某宝买了两个pt100 1/3b 的4线电阻,紧靠着绑在一起,放在密闭的盒子中间。用两个表同时测量(4线电阻档,1ma 电流)发现相差70毫欧左右,换算成温度约0.18度,这个正常吗? 测量时为室温

网友:
B级 精度为 正负0.3度

楼主:
是1/3B的, 不是B级

网友:
太正常了,两个表之间都有误差

网友:
两个表交换再测,就知道两个表是不是一致的了。

楼主:
不是表的问题, 表相差在5豪欧左右
只是觉得这个差的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表的问题, 表相差在5豪欧左右
只是觉得这个差的有点大,

1/3B级的误差就是标准的B级的1/3,你按这个算一下就行,注意两个的互差最坏是*2

网友:
测量设备是什么,精度怎么样,最好用同一个测试设备分别测量对照看

网友:
b级的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