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吗?丝印L40L 6200M。

楼主(2020-03-25):
请教各位大神,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吗?丝印L40L 6200M。大小2.0*3.0mm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是8脚FLASH芯片吧

楼主:
看图不像是8脚的IC。

网友A:
某宝搜"丝印 L40L"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丝印 L40L"的结果

应该是这个型号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