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从中断返回到一个不同的任务中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0-03-25):
就是说中断来的时候是任务A,执行完中断后,返回的是任务B。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的独立栈,切换至中断前要
压栈,切换后出栈一个不同的任务

然后再执行完任务B后压栈,再出栈最先的任务A,不应当有任何问题啊?

但是很多人都说这里要特别小心!

我觉得不需要小心啊?FreeRTOS都帮你处理好了?

网友:
要小心的是共享资源,关键代码段处理

网友:
中断压的栈和FreeRTOS压的栈不是一个栈吧。

网友:
不会有问题,
在中断退出时,能及时切到更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这是 RTOS 对得起 RT 二字的基本功能。

网友:
能有这样的理解就够了,要看下FromISR()的那些API,RTOS的注意点也就是那几样。

网友:
RTOS里任务切换本来就是这么做的吧

想要切换任务的时候就触发PendSV中断,,在PendSV_Handler里让psp指向你想切换到的任务的栈,,然后返回就行了

不过 FreeRTOS 里只在 PendSV_Handler 里做这种任务切换,,在其他中断ISR中是不做这种任务切换的。。

网友:
FreeRTOS退出中断函数前,需要手动执行一下任务切换..

小心指的是要小心共享数据,需要保护共享数据

网友:
rtx的话说完全有可能的,而且确实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rtx可能在pendsv,svc和systick里切换任务

网友A:
整个RTOS相当于我们平时写的裸机代码,中断可以把RTOS直接打断

我觉得应该是返回原来的任务再切换的,因为中断把原来的任务压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个RTOS相当于我们平时写的裸机代码,中断可以把RTOS直接打断

我觉得应该是返回原来的任务再切换的,因为 ...

对于抢占式内核,一旦高优先级任务就绪,就必须切过去。

这部分动作,是在中断处理那边就要完成的。
最终要实现,中断返回时,能直接切到最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抢占式内核,一旦高优先级任务就绪,就必须切过去。

这部分动作,是在中断处理那边就要完成的。

中断就切换过去,那原来任务的中断压栈什么时候弹出?

网友:
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就切换过去,那原来任务的中断压栈什么时候弹出?

至于怎么实现,去看看源码,或许会知道答案。

我只负责纸上谈兵,扯理论原则:中断要负责处理就是了。
对于统一的中断入口,例如 ARM7、ARM9 之类的,这些都可以在统一的中断入口和出口,处理掉。
入口时,能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出口时,把中断的资源开销,该回收处理就处理,最终再直接跳到新的任务,或者原路返回原来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