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F4读内部FLASH就死机,好奇怪?

楼主(2020-03-25):
uint32_t addr = 0x080030FF;        //0x0800 0000--0x0801 0000

tmp = *(__IO uint32_t*)(addr);
各位帮忙看看,程序死在这一句,好奇怪。

网友A:
你地址没有对齐到32位,会hardfault。还有,你加io干吗?直接用volatile uint32_t*就可以了。

网友:
stm32例程一大堆

网友:
同意楼上,,地址没对齐,,,

Cortex-M0上出现HardFault很大概率是地址对齐问题。。

楼主:
谢谢wye11083,不要__IO就可以,看的网上例程有__IO,这一句在stm32F030C8上面可以,在F4就死在这一句。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wye11083,不要__IO就可以,看的网上例程有__IO,这一句在stm32F030C8上面可以,在F4就死在这一句。

__IO好像就是被定义成volatile,你换成volatile看看会不会死机

网友:
非对齐访问,M0就得死

网友:
非对齐访问,或者Flash有EEC功能都会导致硬件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地址没有对齐到32位,会hardfault。还有,你加io干吗?直接用volatile uint32_t*就可以了。 ...

__IO在头文件里就是定义成volatile了

网友:
cortex-M4支持地址不对齐访问

网友:
f10x支持不对齐访问, f0xx不行. 硬要非对齐访问的话, 用memcpy代替.

网友:
试下 tmp = *(__IO uint8_t*)(addr);

网友:
M0编程,怎么也得看一下M0的权威指南吧?
M0不支持非对访问,不管内部FLASH,还是内部RAM。
M0不支持非对访问,不管内部FLASH,还是内部RAM。
M0不支持非对访问,不管内部FLASH,还是内部RAM。
重要的事,说3遍!

楼主:
是对齐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遇到过,地址是奇数去读16位就会发生,103不会

网友B(2020-04-26):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

4字节对齐,看一下楼上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