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玩过五六十元的电力线载波模块?是半双工还是全

楼主(2020-03-25):
就是那种低速率的模块。我想问只能半双工通信吗? 好像同一电网里,不允许多个一起发数据。那也就是能半双工了,全双工是两个一起发。

网友A:
电线上就一个载波,你说真全双工咋实现吧?在协议实现里,加冲突检测和重发可以实现多主机,但这不是全双工。

网友B:
哪里有卖?

能半双工也可以啊!

楼主:
光纤的曼彻斯特码也是半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卖?

能半双工也可以啊!

淘宝搜索一下,好多。

网友:
L N两线能全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线上就一个载波,你说真全双工咋实现吧?在协议实现里,加冲突检测和重发可以实现多主机,但这不是全双工 ...

从这个角度说,是不是两根线的都只能半双工,包括can也是对吧?

网友C:
好像要遵循一个电力线上的通信协议。半双工的。一般是过零点发送。速率很低。

网友D:
多年从事电力线通信。半双工,速率0.5-4.8kbps,有过零和非过零,一主多从,如果电力线上干扰小1km没问题,非屏蔽双绞线专线3-5km没问题。

网友:
自己做主从控制撒 主机轮询

如果能买到 两种载波的模块 应该也可以简单的实现双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年从事电力线通信。半双工,速率0.5-4.8kbps,有过零和非过零,一主多从,如果电力线上干扰小1km没问题, ...

您好,丢包率能做到多少呢?负载对通信有无影响,尤其是负载电源端的电容等吸收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多年从事电力线通信。半双工,速率0.5-4.8kbps,有过零和非过零,一主多从,如果电力线上干扰小1km没问题, ...

现在有没有速率到达2M 左右的走视频流的成品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丢包率能做到多少呢?负载对通信有无影响,尤其是负载电源端的电容等吸收电路。 ...

把电力线载波通信理类比于Sub-1G通信,这样好理解点。阻挡是Sub-1G通信的痛点,而低阻抗是电力线载波通信的痛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有没有速率到达2M 左右的走视频流的成品模块?

Home-Plug-AV,可以了解一下。把你这个2M理解成物理层速度2Mbps,这个国家电网的抄表应用中宽带电力线载波是可以到的,不过不支持视频。速率和距离永远是反比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要遵循一个电力线上的通信协议。半双工的。一般是过零点发送。速率很低。 ...

电力猫,速率很不低

网友G:
这货现在都被淘汰了,现在是HPLC,速度比这个快,有的还带RF双通讯,效果比原先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货现在都被淘汰了,现在是HPLC,速度比这个快,有的还带RF双通讯,效果比原先的好。 ...

有相关模块介绍吗?

网友:
有直流的 plc吗

网友:
现在基本上交流、直流都能用的,直流上面效果应该是更好,毕竟噪声小。

网友:
有推荐的型号吗 或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有没有速率到达2M 左右的走视频流的成品模块?

上海云间半导体,了解一下。
我们准备用了

网友:
我正想给打印机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有没有速率到达2M 左右的走视频流的成品模块?

高通的 电力猫 转网线的那种

网友:
这种我设计过,模块那边是芯片,通讯速率很低,半双工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