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可控硅开关电路的问题。这里面的电阻作用?

楼主(2020-03-25):
如图所示,其中R10在工作中经常烧毁。但是其他开关管的这个位置的电阻没烧过。这个位置的电阻作用是什么呢?
求前辈指点

网友:
抗干扰用

楼主:
那他烧了难道是因为有干扰? 烧的时候现象是他后面接的负载(灯泡)会以一个很低的亮度闪一下。一般这个故障出现在刚上电的时候

网友:
电阻的额定功率够吗?

网友:
1、3021的驱动电流要求多少? 2、如上面的坛友所述,R10的额定功率有多少?

网友A:
我猜R7比R10功率大,上电瞬间out2端口电平不确定导致U3导通,但是此时Q2还没来得及导通,然后就形成了灯泡,R7,R10的回路,然后R10冒烟了,R7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R7比R10功率大,上电瞬间out2端口电平不确定导致U3导通,但是此时Q2还没来得及导通,然后就形成了灯泡 ...

哇有道理。谢谢大神。我一会试试先把控制端供上电再接220.

网友:
可能r12  1k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