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LM-PLUTO初探,可以发送FM广播信号并且用RTL-SDR收听

楼主(2020-03-25):
之前坛友推荐的ADALM-PLUTO收到了,先简单测试测试做了一个发送FM的实验。可以成功发送音频文件然后用RTL-SDR收听。1.4GHz的广播估计正常也不会有的

下面是过程:

1,我用的是GNU Radio发送的FM,GNU没有windows版本所以先要安装一个Linux,我用的是vmware安装的Ubuntu 1604 desktop版本。需要注意的是安装好之后用root账号登录,不然不知为何连PLUTO会报错。
2,进到Ubuntu里面插上PLUTO,然后vmware设置把PLUTO连接到虚拟机里面。会弹出可移动硬盘,双击打开里面的info.html文件,按照文件里面的提示按照好驱动。然后就可以测试iio_info -s和iio_info -u ip:192.168.2.1测试PLUTO能否连上。192.168.2.1是默认IP地址,如果修改过请使用新地址。修改地址方法是编辑config.txt文件,然后弹出U盘,然后拔掉PLUTO再插上就可以了。
3,按照文章步骤安装GNU Radio https://wiki.analog.com/resource ... x-software/gnuradio
4,按照下图配置新建GNU Radio流程图(grc)文件。然后点击“运行”就可以发送FM音频了。用你喜欢的方式RTL-SDR或者收音机(需要在规范的FM频率范围内)就可以愉快的收听了。

然后RTL-SDR的收听效果,离得近信号好强。

下面是图片:

楼主:
GNU Radio里面用PLUTO的接收端接收FM信号随便看看,没有放到音频。

楼主:
PLUTO破解成70MHZ~6GHZ

https://wiki.analog.com/university/tools/pluto/users/customizing

# fw_setenv attr_name compatible
# fw_setenv attr_val ad9364
# reboot

网友A:
这么牛逼。。。。。。   lz  多少钱一套ad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逼。。。。。。   lz  多少钱一套ad的东西

我在淘宝买的958RMB

网友:
这个牛呀,ZYNQ解码

网友:
啥时候写个COFDM的让我跟着学一下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破解是不是官方故意留的口子,AD9363是325 MHz to 3.8 GHz。 而AD9364才是70MHz to 6GHz,芯片都不同,竟然可以直接改定义,会不会只是显示RF频率变宽了而已?

这两个芯片价格差距蛮大的,我看用AD9364的官方套件卖到了399美金。
———————————————————————————————————

There were some early PlutoSDR devices which use the AD9364, which is nearly identical to the AD9363 used the production builds. If you have one of the AD9364 based PlutoSDR devices, it's a quick matter of using the U-Boot's fw_printenv and fw_setenv commands to get that device's larger tuning range (70-6000 MHz) and larger bandwidth (56MHz).

———————————————————————————————————

原来如此,运气好,买到的就是标着9363的套件,但其实芯片是9364.

网友C:
我也想知道,ad9363怎么变成了ad9361,难道是同一批的晶片,因为有的合格有的不合格?

网友:
GNURadio 有windows版本的。有别人编译好的,直接安装就行
但是在windows下用不是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破解是不是官方故意留的口子,AD9363是325 MHz to 3.8 GHz。 而AD9364才是70MHz to 6GHz,芯 ...

官方wiki里面说的可以破解,估计每个都可以。

我没测试具体性能,反正70MHz的FM是可以发出的,然后发出的信号也可以接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ad9363怎么变成了ad9361,难道是同一批的晶片,因为有的合格有的不合格? ...

是破解成了AD9364,不是AD93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破解是不是官方故意留的口子,AD9363是325 MHz to 3.8 GHz。 而AD9364才是70MHz to 6GHz,芯 ...

这边有ADALM-PLUTO 6GHz的测试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mqr3HyN7Zk

网友D:
楼主可以玩玩山黑的USRP.加上一个上变频。。。

算了 无线电也败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玩玩山黑的USRP.加上一个上变频。。。

算了 无线电也败家啊!

太贵了,山黑的之前看过要大几千。我就业余玩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贵了,山黑的之前看过要大几千。我就业余玩玩。

嗯 我也是业余玩玩。。。

搞搞2G 4G OPENbts GPS虚拟吧。。。那些好玩儿。

网友:
这个收音机,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我也是业余玩玩。。。

搞搞2G 4G OPENbts GPS虚拟吧。。。那些好玩儿。

GPS虚拟啥的pluto应该能胜任。

网友:
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E:
听完收音机 下一步打飞机收卫星图。。。然后吃灰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完收音机 下一步打飞机收卫星图。。。然后吃灰收工

已经打完飞机了,下面搞GPS然后吃灰。哈哈

网友F:
PLUTO的性价比可以说无敌了

网友:
接收气象卫星图像用你那个电视棒就行,美国noaa气象卫星的,软件是哪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
gnuradio有windows版本:http://www.gcndevelopment.com/gnuradio/downloads.htm
可以选择安装版,也可以选择自己编译。
针对936X:

0.安装gnuradio的windows版,到下面的链接找到CPU对应的版本下载,下载之后安装。
http://www.gcndevelopment.com/gnuradio/downloads.htm

1.LIbiio,这个不用自己编译,直接下载发行版(64位)安装即可。
https://github.com/analogdevicesinc/libiio/releases

2.下载libad9361-iio源码,编译、安装,cmake中指定安装路径到gnuradio的安装路径。
git clone --recursive https://github.com/analogdevicesinc/libad9361-iio

3.下载gr-iio源码,编译、安装,cmake中指定安装路径到gnuradio的安装路径。
git clone --recursive https://github.com/analogdevicesinc/gr-iio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LUTO的性价比可以说无敌了

不觉得这个性价比有多高,LimeSDR比这个好玩,接收和发射覆盖到短波。

网友:
就怕客户问AD936x的寄存器配置啥的了。。。

网友:
LZ 那个J tag你引出来就是个开发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觉得这个性价比有多高,LimeSDR比这个好玩,接收和发射覆盖到短波。

LIME贵好几百呢

网友(2021-01-28):
最近也想玩玩RF相关的东西,想用来抓抓周围的信号数据,淘宝上一看,山黑的USRP真心贵,要快5000,hackrf one才将近1000,差了4倍,不知道哪个更好

网友:
看着高大上呀,我也想玩

网友:
ADALM-PLUTO  能做频谱仪。看接收到频点的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