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户外单色p10 LED显示屏的通信协议问题

楼主(2020-03-25):
单位项目上用用到单色p10 LED显示屏。从别的公司那里接手的设计,整个系统能工作,我们希望在显示屏上增加个logo(就是点阵显示),而此前的显示只有文字。目前遇到的困难是没有接口协议。只能看到在往屏幕上发的时候先发了8个0xa5。而led屏幕上也没有厂家信息。哪位大哥用过类似的led屏么?想着应该通信协议这块都差不多吧,如果有的话给参考一下,谢谢。
有别的高招的话,也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通讯协议各家控制卡不一样,你这个最简单的是拆开看卡是哪个公司的额,去找对应的软件,或者直接淘宝买新卡,这样比你破解协议要简单多了,况且你还不知道原来的卡到底支不支持你这个要求呢,买新卡最省事,也不贵

网友:
换控制卡,淘宝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