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的安卓盒子用着省心不?&& 求省心安卓盒子推荐

楼主(2020-03-25):
如题,感觉我的安卓盒子用的,不太省心啊~~

1、小米盒子1S吧,2台,用着有点卡了,买了魔百盒之后淘汰它了(后来发现,好像也没卡到哪里去,是整体慢点而已);另外一台放老家几年没开,今年回去再看,盒子系统,app,和内容的服务器都改了吧,看不到,更新不了,太久没更新,等于废了;

2、魔百盒,论坛70块的那个,刚买来好像很快,但是发现装了app之后,对比小米盒子,并没有快到哪里去,小米盒子是整体慢点;魔百盒是突然卡死好久,且会有没声音需要重新启动才正常的情况,还有特别恶心会给你后台自动安装软件,如虎牙tv什么的,还会看着电视跳出个电视购物,好像是当贝全家桶搞鬼;

3、斐讯N1,论坛收的,还没玩起来,要刷固件,好像yyf还是w2.2不错,用过的大佬说说哪个好,准备折腾下;

4、电信iptv送的盒子,看直播无可替代(如阅兵,新闻等),但是安装app好像不方便;还容易误触订购200多元的什么电影,内容也一般,好看的那种肯定没有,呵呵

常见坑:

1、啥直播软件,看遍全球电视,要不慢,要不卡,要不用着用着用不了,替代电视不可能了,随时用不了的感觉;

2、各种泰捷什么的,好看点的都要付费,各位用什么视频软件,或者购买什么软件的会员,有比较多高清纪录片看的?

故求推荐:

1、有没有省心盒子推荐,不折腾的那种,价格1K以内都可以接受;

2、各位用什么视频软件,或者购买什么软件的会员,有比较多高清纪录片看的?

3、当贝全家桶已经不行了,各位用的是什么电视桌面?

————————————————
1、个人觉得,盒子要不卡,ram得4G或或以上

网友A:
网络软件都是这样的 要不就买收费服务的省点心 N1应该秒其他盒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软件都是这样的 要不就买收费服务的省点心 N1应该秒其他盒子了

老哥知道N1固件哪家强嘛?

网友B:
关注一下,移动送的盒子免费用一年,到期了如果不免费打算退了搞个盒子

网友C:
N1可以,老家一直在用,APP用的银河奇异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移动送的盒子免费用一年,到期了如果不免费打算退了搞个盒子

不会就是魔百盒吧。。。。那个魔百盒好像就是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1可以,老家一直在用,APP用的银河奇异果

老哥刷的是啥系统?啥电视桌面?

网友D:
卡是因为没断电。。。我自己做了一个自动断电的装置,通过电视的USB电源触发继电器,给盒子供电,开机供电,关机断电,内存掉电才能变干净,就不卡了。。。米2S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是因为没断电。。。我自己做了一个自动断电的装置,通过电视的USB电源触发继电器,给盒子供电,开机供电 ...

呃。。。要重启大法的话,就没意思了

网友D:
现在搬了一个电脑在电视那里,就是4 K的,需要GTX960以上才跑的起,电脑可以倍速,比投屏爽,盒子好久没有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呃。。。要重启大法的话,就没意思了

全自动的啊,根本不用管,一根USB线、一个8050,三颗电阻,一个二极管,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刷的是啥系统?啥电视桌面?

我买回来,卖家就给我刷好了,一直没变过,桌面用的是当贝桌面

网友:
今天新买了一个魅族盒子,82包邮  目前发现比N1好点的功能是可以在奇异果里面选4K 分辨率     N1只能到1080P

网友:
搭车问问:有没有用过 GT-King Pro 的坛友?实际使用起来感觉怎样,有何优缺点?(网上的软文不太敢完全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回来,卖家就给我刷好了,一直没变过,桌面用的是当贝桌面

当贝有没有给你自动安装app,如虎牙TV什么的,还有会自动切换到购物广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搬了一个电脑在电视那里,就是4 K的,需要GTX960以上才跑的起,电脑可以倍速,比投屏爽,盒子好久没有 ...

我还是1080P的电视,呵呵

网友E:
买个Intel NUC迷你电脑?然后找个PT网站,下载高清电影也方便。

网友:
随便个配置可以的盒子,刷google t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Intel NUC迷你电脑?然后找个PT网站,下载高清电影也方便。

不是啊,要兼顾小孩老人遥控器简便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贝有没有给你自动安装app,如虎牙TV什么的,还有会自动切换到购物广告视频? ...

不会的 ,除非你点了一键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 ,除非你点了一键安装

呃。。。比如我看着泰捷,他给我自动安装那些app,肯定不是手动误操作,查了下网上,就是当贝全家桶搞事

网友:
XBOX游戏机是个好盒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呃。。。比如我看着泰捷,他给我自动安装那些app,肯定不是手动误操作,查了下网上,就是当贝全家桶搞事 ...

我用的这种原生系统.没有开机广告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比如我看着泰捷,他给我自动安装那些app,肯定不是手动误操作,查了下网上,就是当贝全家桶搞事 ...

我的没有这些事情,开机广告,自动安装APP,都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这种原生系统.没有开机广告之类的

老哥分享个链接看看,谢谢!

网友G:
nuc5i5黑苹果吧,我是nuc8i5黑苹果当电视盒!

楼主:
引用 网友G:
nuc5i5黑苹果吧,我是nuc8i5黑苹果当电视盒!

遥控器和配套的软件圈,都完善吗?还是当客厅电脑用?

网友:
intel nuc自带红外遥控,要配一个遥控器!还要装软件!只是才入手,还没搞!

网友:
有基于nuc播放器的教程,家里没老人,所以黑苹果够用了,浏览器 爱美剧,只要鼠标点点就够了!

http://koolshare.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00

网友H:
之前也有LZ同样的想法,最终还是在咸鱼上收了一台几乎全新的小主机当客厅电脑。

配置:i3 7100T, 4G, 1100大洋,另外加了1根4G内存、M.2的固态,Win10,开机5秒左右。

放在电视机后面,比wii还薄一点。

自制简单的远程开机页面,主要是太懒了,不想按开关。

可用罗技K400当作遥控器

也可以装VNC,把手机当鼠标用。

或者用noVNC,远程操作更方便,比如小孩要上网课,直接在办公室帮他开好。

如果是看电视直播,还是用ITV方便,当然,电视一年也看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也有LZ同样的想法,最终还是在咸鱼上收了一台几乎全新的小主机当客厅电脑。

配置:i3 7100T, 4G, 11 ...

我有,定位在HTPC+NAS,但是吃灰好久了,呵呵

客厅电视基本老人和小孩霸占了,他们不会用电脑的;自己玩电脑又回房间,所以尴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就是魔百盒吧。。。。那个魔百盒好像就是移动的

对,就是魔百盒

网友:
rk3399芯片的x99盒子,可以试试。600左右样子,非常流畅。绝对没有任何广告

网友I:
斐讯N1  刷个固件吧

http://www.yyfrom.com/cms/index.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分享个链接看看,谢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q1083sbd547b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斐讯N1  刷个固件吧

http://www.yyfrom.com/cms/index.html

老哥哪个固件好啊?什么语音实用版那些,有用吗?感觉用不上这个功能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老哥哪个固件好啊?什么语音实用版那些,有用吗?感觉用不上这个功能

没有语音遥控器,就不带语音就行。  带不带语音,这个不重要 。

重要是,系统简洁,可以任意安装应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全自动的啊,根本不用管,一根USB线、一个8050,三颗电阻,一个二极管,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

要8050和电阻干嘛?USB的5V直接接继电器线圈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语音遥控器,就不带语音就行。  带不带语音,这个不重要 。

重要是,系统简洁,可以任意安装应用。 ...

听说还有个W大的版本,老哥有对比过吗?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8050和电阻干嘛?USB的5V直接接继电器线圈不香吗?

我x,被你一说,好像是哦,直接继电器就很香了啊,哈哈

网友K:
楼主盒子真多。
我只有小米盒子1S和电信的盒子。刷的当贝桌面,目前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盒子真多。
我只有小米盒子1S和电信的盒子。刷的当贝桌面,目前服役中 ...

当贝桌面界面挺好看的,如果不是现在出了自动安装app和强行切换到广告,我都不考虑咔嚓它

网友L:
一般的安卓盒子就没有省心的,安卓那些APP更新那么频繁,升级几次,盒子不卡也得卡。

反而像电信那些IPTV专用安卓盒子,没有第三方APP乱更新,还能流畅用个5,6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的安卓盒子就没有省心的,安卓那些APP更新那么频繁,升级几次,盒子不卡也得卡。

反而像电信那些IPTV ...

哈哈,隐约好像也是这么觉得,只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J:
要8050和电阻干嘛?USB的5V直接接继电器线圈不香吗?

板子上的供电是用的机顶盒的电源,电视只提供开机信号,这样损耗在外置电源,电视降低损耗,虽然然并卵,但是有强迫症

网友M:
有用过安博盒子的没?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3401578681
据说可以看很多国外台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用过安博盒子的没?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3401578681
据说可以看很多国外台 ...

常见坑:

1、啥直播软件,看遍全球电视,要不慢,要不卡,要不用着用着用不了,替代电视不可能了,随时用不了的感觉;

说真,有点失去希望了,除非有用过的坛友,来推荐介绍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常见坑:

1、啥直播软件,看遍全球电视,要不慢,要不卡,要不用着用着用不了,替代电视不可能了,随 ...

网上论坛看,有人已经看了4年了。收费直播软件都要199刀1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知道N1固件哪家强嘛?

我一直用webpad的w2.2 YYF用的也很多 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webpad的w2.2 YYF用的也很多 我没用过

WEBPAD的,是不是按关机键,有三个圆圈,最右边那个圆圈是“线刷”?我到手的N1,好像就是被刷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网上论坛看,有人已经看了4年了。收费直播软件都要199刀1年呢

那那个直播app,是破解版嘛?还是独家定制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那个直播app,是破解版嘛?还是独家定制版?

我说的是安博盒子人家正常看了4年了。直播软件是全球iptv,之前有破解版,最近更新了破解没法看了。
http://www.kingbox.tv/  这个是网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WEBPAD的,是不是按关机键,有三个圆圈,最右边那个圆圈是“线刷”?我到手的N1,好像就是被刷了这个 ...

其实你也不必纠结系统  关键还是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