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图片中器件是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0-03-25):
下面图片中器件是叫什么名字?网上查没有查到??有知道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不是离心风机么?

网友:
无刷马达

网友:
三相无刷电机

网友A:
你问哪一部分?图片还有柔性pcb呢,还有线圈

网友:
无刷电机啊

网友:
无刷电机,你看那橙色的扇叶上还有磁铁呢

网友:
无刷电机+1

网友B:
不就是个涡轮风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个涡轮风扇吗

在淘宝按涡轮风扇查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哪一部分?图片还有柔性pcb呢,还有线圈

电机+风轮

网友:
这个尺寸,是做电动口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按涡轮风扇查查不到???

一看就是定制品,淘宝虽然是万能的,但也不是什么情况下都万能。
这种东西统称为风扇,图片中属于离心扇叶类型。况且你图片中的为了降低高度只有转子扇叶和定子线圈(3相),连驱动电路都没有,驱动板还是外置的。
感觉图片中的扇框都是3D打印手板,其他配件,比如矽钢片,含油轴承,扇叶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或者相似的,但扇框肯定是私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按涡轮风扇查查不到???

笔记本内部的风扇都是这种的,随便搜搜一大把
一模一样的很难找,同类型多得是

网友:
无刷电机

网友:
典型的无刷永磁同步电机,只是转子上加了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