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的STM32正常工作耗电流大概多大?

楼主(2020-03-26):
就是没有什么外围, 一个OLED,一个24L01

OLED也就几个mA, 24L01也没有在发射。

我的怎么电流特别大。 50mA

没开什么内部模块啊, 就开了定时器。

有试过那个最小电流的,睡眠模式,大概还要2mA,

这个正常工作,怎么电流这么大,这个正不正常?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STM32?看数据手册
STM32F030  内部时钟48MHz 电流是22mA
STM32F103  内部时钟72MHz 电流是69mA
这还没算IO电流

网友:
没具体测过,F767,带了LCD屏,上面还加了散热器,20度的环境温度芯片能到49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STM32?看数据手册
STM32F030  内部时钟48MHz 电流是22mA
STM32F103  内部时钟72MHz 电流是6 ...

内部核心就要这么大电流啊,真是吓人。

网友:
不是有低功耗版本可以用吗。
总不能又想牛干活又不给牛吃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核心就要这么大电流啊,真是吓人。

内核功耗跟主频成正比,性能足够的话我会选择降低频率使用
还有STM32 85度的是基于满载算的,结温是105度,降低MCU自身功耗可以提高工作温度,这些是从数据手册上看的,实际使用也请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对于STM32F103,实测过是这个数,看手册也是这个数,正常。

网友:
STM32F103温度的确是比较高的,前面测量了一下,温升达到30℃左右,还没具体分析原因。

网友:
想省电用F4xx或者L系列的
我这里整理过一些常用mcu的功耗,见附件

网友:
温升30℃,不可能吧。这样没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