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单片机SCI交叉直连,要不要在RxD和TxD引脚接上拉电阻?

楼主(2020-03-26):
两个单片机电源电压一样,
如果需要上拉的话,端口做通用IO时可以配置内部上拉,
切换为串口功能后这个内部上拉还有效吗 ?

网友A:
发送时是输出,内部上拉自动失效。建议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时是输出,内部上拉自动失效。建议加电阻

现在是没接上拉电阻的 一直运行良好。

但是最近一家新客户那里突然发生通信异常的问题,而且是频发。

网友B:
一般不确定时,设计时画上,实际调试时再看情况贴不贴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确定时,设计时画上,实际调试时再看情况贴不贴元件。

产品已经定型了  没有预留焊盘。
问题是以前从来没出现过,在家也复现不了。。只有在客户那里才有这个现象。。
上拉只是一个怀疑点,如果确定是这个问题就要改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