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存储的优势是坏一个盘不会影响数据吗?

楼主(2020-03-26):
NAS存储的优势是坏一个盘不会影响数据吗?这么理解对吗,还有什么其它优势?

网友A:
NAS和数据可靠没关系,它的特点是网络存储。
RAID才是保证数据可靠性的,一般坏一个盘不会影响数据,只是绝大部分的NAS都会采用RAID方式,其实你也可以在用的台式机上用RAID,一样可以做到坏一个盘不影响数据。
NAS和RAID是独立的2个概念,只是它们经常在一起。

网友:
理解不对,坏一个盘是RAID的优势。

NAS方便数据的保持和多种协议的支持。当然有的NAS支持云同步,支持RAID,可以应对磁盘损坏的风险。

网友:
你说的不是NAS的优势,是RAID中具备冗余功能的配置的功能,比如RAID1。NAS一般都支持RAID1。

如果你需要大容量,不考虑数据风险,组建了RAID0,是不具备数据恢复功能的。

网友B:
万兆网络或者2.5G的端口,raid的读取写入速度更快,普通机械硬盘也就120M/S的,组raid可以突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数据安全,所以至少都要用raid5,如果不担心安全问题,raid0也可以,但是一盘坏,数据全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兆网络或者2.5G的端口,raid的读取写入速度更快,普通机械硬盘也就120M/S的,组raid可以突破;当然最重要 ...

大容量raid5据说重建失败可能性很大 所以还是多备份安全。

网友:
我用的双盘的NAS,RAID1,相当于双备份。

网友:
只有一个NAS 几块盘的话 还不如重要数据多盘备份 不用raid

网友:
我了解的是RAID主要是负载均衡,提高读数据的速度,看到很多RAID重建失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容量raid5据说重建失败可能性很大 所以还是多备份安全。

上raid10啊

网友C:
什么是raid10贫穷限制了我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raid10贫穷限制了我的知识

比如4块盘,先两块为一组raid1,再把组和组之间raid0。

网友:
放便 快捷 安全 专业 谁用谁知道

网友:
RAID1 也不是100%安全,一般情况下两块硬盘都是一起买的一块坏了另一块也差不多了,机械硬盘每12t就有一个坏块几率所以其中一块坏了另一块进行校验复原也可能出错损坏,建议不组RAID重要文件利用NAS软件自动进行双硬盘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raid10贫穷限制了我的知识

就是容量减半,偶数盘,百度搜嘛

网友:
NAS不见得一定上RAID,可以单盘;RAID部署不见得网络,也可以本地。

网友D:
RAID 5+1真的不可靠,遇见好几次问题了;分析原因是组建时使用的是同批硬盘,
每块硬盘的运行时间大致一样。这种情况下,要坏一起坏的可能性很大啊,还是要
多备份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NAS和数据可靠没关系,它的特点是网络存储。
RAID才是保证数据可靠性的,一般坏一个盘不会影响数据,只是绝 ...

个人一般用的是Raid1?

网友:
引用 网友D:
RAID 5+1真的不可靠,遇见好几次问题了;分析原因是组建时使用的是同批硬盘,
每块硬盘的运行时间大致一样 ...

RAID 5+1,你用的什么工作站?

网友:
感觉raid1,不如定期备份来得可靠,就是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一般用的是Raid1?

我是用raid1,宁可容量减半也要可靠,反正现在硬盘也没那么贵

网友:
raid1加定期备份,这样基本不会出问题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NAS是啥意思再说。。。

网友:
nas和可靠性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