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千兆工业交换机的设计原理图

楼主(2020-03-26):
这个交换机是我们给客户定制的一个商业项目里的一部分,谁有用就拿去吧。
使用不做限制。

网友A:
半小时下载量1000+ 看来是很受欢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小时下载量1000+ 看来是很受欢迎

这个不知是莫大重新配置的,还是网站bug? 下载次数应该是随机的, 你刷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是莫大重新配置的,还是网站bug? 下载次数应该是随机的, 你刷新试试。 ...

真是随机的  bug..

网友:
刷新几下,果然都不一样,

网友:
用不上,看看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是莫大重新配置的,还是网站bug? 下载次数应该是随机的, 你刷新试试。 ...

感谢楼主分享,先收藏。另外这都被你发现了,我也去试了下,还真的。

网友:
下周了,这可以DIY交换机了啊

网友D:
  有半成品么??? 可以考虑加壳封装后,配套给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半成品么??? 可以考虑加壳封装后,配套给客户,,,, ...

可以做,问题是做的人太少了,单价高。我这里还要重新layout。
外壳什么的我这里有。重新改一部分模具就可以。估计几百个人就可以做。

网友:
只是用了工业级芯片,图纸的设计达不到工业级吧

网友E:
高压电容为什么是两个口用一个,可以4个口共用一个高压电容吗?C133,C142,
我看很多设计都是用1NF的电容的,你这时用的是100NF。有讲究吗?

网友F:
请问楼主,KSZ9897S 是否能只用 port1~ port5, 不用 port6. port7 。 同时也没有外部单片机由 SPI 配置?
就是说完全没有软件开发,只硬件做个板就能工作?

网友G:
你的光口接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KSZ9897S 是否能只用 port1~ port5, 不用 port6. port7 。 同时也没有外部单片机由 SPI 配置?  ...

傻瓜,上电就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光口接哪去了?

那个不是光口,sgmii,接外面的一个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电容为什么是两个口用一个,可以4个口共用一个高压电容吗?C133,C142,
我看很多设计都是用1NF的电 ...

我们这种接法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种接法好一点。

能说详细点吗?学习下

网友H:
我们公司用的KSZ8999, 8口100 M 的,  130元人民币  你这个是不是要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用的KSZ8999, 8口100 M 的,  130元人民币  你这个是不是要更贵?

不算贵吧,不信你问问3旺,一个工业级模块,600到20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先收藏。另外这都被你发现了,我也去试了下,还真的。

确实是真的,厉害

网友F(2020-09-09):
我用 KSZ9897S 做了一块交换板,是我产品的一部分。
现在测试发现,运行一段时间后网络会断连一会儿,断连几秒钟后又能连上。用购买的交换机替换我做的交换板,就不会这样。
请问楼主,你是否见到过这类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

另外,运行时芯片很热,可能有 50~60度,是否因为热导致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 KSZ9897S 做了一块交换板,是我产品的一部分。
现在测试发现,运行一段时间后网络会断连一会儿,断连 ...

不清楚,你要注意layout,还有底部那块铜,要散热做好。我们做的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I(2021-02-28):
请问下,KSZ9477S和KSZ9897S,这个2个型号都能上嘛?为什么厂商会出2个不同型号又pin to pin相同的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KSZ9477S和KSZ9897S,这个2个型号都能上嘛?为什么厂商会出2个不同型号又pin to pin相同的产品呢? ...

你分别读一下两个的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2021-05-12):
引用 楼主:
你分别读一下两个的手册就明白了。

这部分似乎有问题。。变压器是1,2   3,4    5,6    7,8一组。网线的定义是1,2    3,6    4,5   7,8一组。如果按图上对于只能识别为百兆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 KSZ9897S 做了一块交换板,是我产品的一部分。
现在测试发现,运行一段时间后网络会断连一会儿,断连 ...

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ping的时候,一般5个包,断一个包,当然也有不一样的时候。电脑上经常也会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 KSZ9897S 做了一块交换板,是我产品的一部分。
现在测试发现,运行一段时间后网络会断连一会儿,断连 ...

问题解决了,笔记本电脑的网口把节能模式关掉即可长时间不掉线,如果不修改就会规律性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分别读一下两个的手册就明白了。

您好,请问节能模式会掉线的问题,您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