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source insight4 空格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0-03-26):
早就安装了source insight4,最近才用上,设置好像上当时导入SI 3.5 的,现在就发现有空格有时不显示出来的问题,表现如图,各位知道怎么设置吗?

网友:
我一般是习惯把tab和空格显式的显示出来,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