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您期望第五期SMT提供啥服务呢?

楼主(2020-03-26):
当前的思路,第五期基本上规划的是小小批量例如那种300,500的订单, 双面一定是支持的。

这里做个调查:  您期望嘉立创第五期SMT,提供啥服务呢?

提议几个例子,如:

网友:
跟线服务  可以视频跟线

网友A:
首件服务,除了拍照,能扫描吗?

网友B:
优化一下bom下单的流程呗,比如
1. 返单的时候,提示某些元件缺货,需要重新选择,用户此时需要花费巨量的时间重新选择。
(建议优化一下,只将缺货的元件,移除列表,用户在重新选择。)

2.元件位置出现2D实际的图是很棒的体验,但是每次都要调整某些元件的方向,90度,180度的,特别是提示缺某一个料后,返回重新选料就要将所有的元件摆放一遍。
(特别是我用AA*****做的设计,大部分使用的EDA的库文件,也会出现这种你们解释说SMT元件方向和PCB库文件方向不一致的地方,一个集团公司了就自己内部统一一下吧!)

以上是实际操作中最费时间的操作了,希望嘉立创越办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件服务,除了拍照,能扫描吗?

扫描仪,只能扫描纸质, 还没见过扫描仪可以扫描立体的东西,没有景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化一下bom下单的流程呗,比如
1. 返单的时候,提示某些元件缺货,需要重新选择,用户此时需要花费巨量的 ...

方向不一致的问题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在执行啦。

返单流程遇上缺货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能双面,自动提供首件,如果能够贴bga,足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不一致的问题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在执行啦。

返单流程遇上缺货确实比较麻烦。 ...

缺货的程序流程不是应该很好处理吗?
我是程序员,所有用程序的角度来理解,不是将缺货的bom从可贴片列表中移除,其它维持不变就可以了?
难道是很复杂的问题么?

网友:
来料加工

网友:
首件照片,还有贴片功率电感之类的希望都能贴

网友C:
能贴 USB 插座
能贴白色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贴 USB 插座
能贴白色 PCB

既然是小批量,目标就是尽可能不空任何元器件(直插除外),  像连接器是肯定在考虑范围内的。

小批量 跟 样品是有区别,考虑到上机效率问题,良品率问题有些元器件   样品贴片可能就不去支持了。

板层,颜色,厚度,基本是没限制,哑光黑可能也会支持。

网友:
样板全贴 —》 小批量全贴

楼主:
小批量的  物料用量特别大,基本上要依赖客户的库存。  例如突然来吃个10来盘三极管,我们现在的库存瞬间空,难应付。

网友D:
网络跟线就好了(远近都能方便地看到,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暂时不聚集,不实地跟线,需要有安全的社交距离。
远程查看或确认首件也很好。

网友:
Usb fpc等贴片的连接器件

网友:
小批量什么时候上?100pcs那种

网友E:
贴片的插座也不能贴,没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片的插座也不能贴,没人性

小批量是能贴 哦。

样品 上机贴2片确实有难度。

网友F:
希望可以选择同类中的电阻贴与不贴,有时做个跳线,还要回来吹下来!有点麻烦

网友:
我就想要能贴插座, 1.25mm的,还有usb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可以选择同类中的电阻贴与不贴,有时做个跳线,还要回来吹下来!有点麻烦 ...

是不是BOM中的   其中一行的   某个位号    删除?

网友:
弱弱问下,跟线只能看,有啥意义呢?客户可以磨洋工吗?借机出差放松?

网友:
新年好消息啊

网友G:
1、开放封装库,要让用户能够使用。
2、增加基础库元件数量,一些基本的元件也要加收费用,说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开放封装库,要让用户能够使用。
2、增加基础库元件数量,一些基本的元件也要加收费用,说不过去。 ...

1、已经调整好的角度,然后先看看下一步,然后再返回的时候,角度没有保存这个BUG。。。。很麻烦
2、实物仿真图可否开放,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提交前,哪些封装角度没对的,先行修改再提交,不然,我都提交了才知道方向不对,鬼才去改了重新提交哦
3、物料缺货的问题有点严重- -
4、目前进度跟踪有BUG,PCB的下一道工序BUG一直没有更改,SMT状态都还没有开始,前面就绿色打勾了也一直没做更改-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BOM中的   其中一行的   某个位号    删除?

是的,技术应该好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技术应该好实现吧

由于数据结构设计的比较早, 这种改其中某个位号的需求暂时还不好实现。

临时策略: 导出BOM的时候,不贴的位号不跟正常的位号在一行内,这样下单时就比较容易发现了。   例如:阻容值后面跟一个(null),   这样 100K (null)  跟正常的100K肯定不在同一行内,也就比较容发现。  为了以防万一下单时忘记了,导出BOM后,直接删除这一行。

网友:
返单可以调整丝印就好

网友:
越全越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扫描仪,只能扫描纸质, 还没见过扫描仪可以扫描立体的东西,没有景深。 ...

有一种叫3d扫描仪的东东。

网友I:
返单缺料的情况,缺哪颗料重选哪颗不可以吗?为什么都要重来一遍呢。
这个是需要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种叫3d扫描仪的东东。

3D建模的那种,太复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返单缺料的情况,缺哪颗料重选哪颗不可以吗?为什么都要重来一遍呢。
这个是需要解决的。 ...

不同元器件的之间测参数确实有差异,机器库可能完全不同,这样做也是为了减少软件复杂度。  都是缺货闹得,预售/预订功能完善起来后,提前备货情况会好一些。

网友:
停线服务真是需要,打样有时候常常过一两天就发现问题,PCB已经生产了没办法,想停掉SMT但是却停不掉,眼看着浪费资源

网友:
1. 可贴列表没有,或者商城上没有的器件,可以自己寄料贴
2. 0.4mm脚距可以贴
3. 常见的贴片插座比如FPC50 0.5mm,usb,SD座,及功率电感等
4. 最终目标是全都能贴

网友:
双面贴,佷重要,我的都是几百片作板,自己买元件,每次都剩下好多散元器件,可以双面的话,不用去专门贴片,稍贵也可以接受,省却自己很多采购时间和浪费元器件,双面只要能贴阻容和ic就可以了,端子,接插件,和电感可以自己手工焊,实在不行另一面只要可以贴全部阻容也可以

楼主:
像这种铜条,贴一排过去,功率管的好帮手。

网友:
希望尽快实现全贴和双面贴,解决我们这种百来片的下单量,哈哈。

网友:
强力支持500片 ,可以支持V割

网友:
在你们这里做的很多板子都是V割的,小批量希望能支持V割的

网友:
第五期会测首件不?一般跟线是首件过炉测下功能有没有问题,跑去参观基本就看下热闹!

网友:
想说的 都被说了,支持一个。

网友:
五期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上线,可以双面贴,好期待,简直是望眼欲穿

网友:
云直播吗

网友:
不超过几种的来料加工。直插件等

网友:
元器件封装方向的问题一定要统一!采用你们提供的封装,已经贴了多次的PCB,这次返单,尽然发现有元器件方向反的!SOT-89封装!

网友:
接插件焊接

网友:
实现元件位号编辑,就是每一个位置的元件可以删除和添加改变,现在是只能每一类型的元件改变

网友:
急需双面贴片,什么时候可以下单

网友J:
放开数量限制吧,贴一款100片的板,反反复复要下4次(30+30+30+10)次单很烦人的。

网友:
个人观点:不支持双面,下单数量受限都还好说,扩展库体验度不太好(有些很相近的器件明明可以放在基础库里的)

网友:
画了个板子,改了N次,终于吧扩展库压缩到11种。总结下经验:排阻、三极管阵列、N个光耦一起的,都别用,用单独的。

网友K:
嘉立创smt规模大了是不是可以在保持现有smt基础库上,卖基础库料号位置给芯片厂家?收钱来买贴片机+飞达,厂家可以推广芯片,设计人员打样更方便也愿意选基础库里面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K:
嘉立创smt规模大了是不是可以在保持现有smt基础库上,卖基础库料号位置给芯片厂家?收钱来买贴片机+飞达, ...

这想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放开数量限制吧,贴一款100片的板,反反复复要下4次(30+30+30+10)次单很烦人的。

我最近贴过很多次50片的啊,
为什么不50+50那样下单呢?
50片属于小批量下单,不属于样板下单。

网友:
感觉这些都不是很需要。全贴和颜色考虑一下?双层板?

网友:
2盎司的板子也可以贴片就好了

网友:
支持客户来料全贴。

网友:
PCB指定位置上锡

网友:
增加基础库元件数量

网友:
不选择的原因 只能贴绿色的

网友L:
1、下单的时候bom不能从pcb那边直接调用吗,还要再上传一次pcb文件,明明生产pcb的时候已经上传过了啊。
2、贴的时候不想贴完,比如pcb做了100套,但是只想贴80套,那不想贴的也必须贴就浪费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下单的时候bom不能从pcb那边直接调用吗,还要再上传一次pcb文件,明明生产pcb的时候已经上传过了啊。
2 ...

1:PCB本身没有让你上传一次啊,BOM清单可以直接调PCB那的,也可以直接上传,因为毕竟大家习惯整理后的BOM以PCB文件相差还是很大
2:选择数量贴片,这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1:PCB本身没有让你上传一次啊,BOM清单可以直接调PCB那的,也可以直接上传,因为毕竟大家习惯整理后的BO ...

老板回复真快,赞一个。

网友:
丰富基础库元件种类(各种贴片连接器、贴片功率电感、贴片电解),双面。

网友:
时时关注,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五期,可以双面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批量的  物料用量特别大,基本上要依赖客户的库存。  例如突然来吃个10来盘三极管,我们现在的库存瞬间 ...

这种单交期延后,采购库存再贴可否?

网友:
1.双面打件
2.邮寄元件
3.扩展库数量放宽

网友N(2020-04-25):
SMT的下单系统是不是要杀几个程序员祭天?
一天一个花样,一天一个花样!!!

折腾了半天,终于下成功了,这和我的桌面机一个样,折腾人/耍猴一个水平的!

不断的上传BOM/坐标,然后终于成功的下错了定单,并且不能取消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SMT的下单系统是不是要杀几个程序员祭天?
一天一个花样,一天一个花样!!!

不知你反映问题在那,不好的话可以提出

网友:
希望一次能贴500片!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知你反映问题在那,不好的话可以提出

下单系统BOM显示不全
在网页也一样。
从3.3.6下单系统复制地址到网页打开可以显示。但是没有办法下一步。
下单系统偶尔也会显示正常一下。但是基本显示不正常。可能BOM比较长,但是我这个应该是小意思吧,比我多多的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下单系统BOM显示不全
在网页也一样。
从3.3.6下单系统复制地址到网页打开可以显示。但是没有办法下一步。 ...

让技术加下你约QQ一起查下原因,你这种肯定是什么原因引起,不然每天上千个SMT订单没办法下得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下单系统BOM显示不全
在网页也一样。
从3.3.6下单系统复制地址到网页打开可以显示。但是没有办法下一步。 ...

加我的QQ:  3001269142,  我复现一下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我的QQ:  3001269142,  我复现一下问题。

我今天试了一下,没有复现了。
一进去就显示完整。
晚上服务器也打烊?

我是用网页完整显示的内容,修改有警告的BOM,然后重新上传BOM,才成功下单的。

网友:
部分料客供,支持BGA。

网友:
1.支持自备料
2.进一步大幅度增加基础库
3.双面贴(即便只支持阴阳板)
4.支持v-cut拼板
5.可能的话增加蓝色pcb

网友L:
引用 网友M:
1:PCB本身没有让你上传一次啊,BOM清单可以直接调PCB那的,也可以直接上传,因为毕竟大家习惯整理后的BO ...

老总你好,上次我说下smt订单的时候需要再上传一次pcb文件,你说不需要,我以为是已经修改了,我今天下单仍然需要再上传一次,

请查看打红色方框的地方,我不知道是我操作错误还是什么原因,下单助手也是最新版,请再查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总你好,上次我说下smt订单的时候需要再上传一次pcb文件,你说不需要,我以为是已经修改了,我今天下单 ...

下完PCB订单到去下SMT订单间隔多少时间? 几分钟

这个选项选的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完PCB订单到去下SMT订单间隔多少时间? 几分钟

这个选项选择的是:单片

网友:
所有SMT焊盘全部上锡

网友(2020-05-31):
1. 双面贴片
2. 空SMT焊盘上锡

网友:
可不可以有个快速smt 2d测试页面。每次都要下pcb单,上传bom  坐标,再等运算结果。然后根据2D错误提示改pcb,然后删除pcb订单再来一次……。如果有个快速验证入口,不需要重复下单,就好了。

网友:
现在可以双面贴片了么?

网友:
双面贴是刚需

网友:
我问过已经回过我了,可以双面贴,但是是小批量,样板还是只贴一面

网友:
小批量也是刚需

网友(2020-07-01):
功率电感,现在还不能贴,建议增加功率电感的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络跟线就好了(远近都能方便地看到,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暂时不聚集,不实地跟线,需要有安全的社交距 ...

网络对接时限时,比如2分钟内免费,超时计费,督促用户节约沟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