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好用、兼容性强的量产型编程器,谢谢

楼主(2020-03-26):
中等用量的芯片编程,一次几百几千的量。

现在用的是西尔特的9000u,一拖四,很多新芯片不支持了。

网友A:
这个需求............太笼统
主要是你想烧写什么芯片
没有又多又全又好,还便宜的东东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求............太笼统
主要是你想烧写什么芯片
没有又多又全又好,还便宜的东东

你说的很对
主要是存储类的芯片,24、25等串行存储芯片,也有并行flash
公司用,价格不是问题

网友B:
不差钱:LabTool-848XP

网友C:
还不如找专门的代烧录的供应商。没保密要求的去淘宝找,便宜的要死,质量也没问题。有保密需要的找正规公司搞。人家的设备不是你那西尔特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找专门的代烧录的供应商。没保密要求的去淘宝找,便宜的要死,质量也没问题。有保密需要的找正规公司 ...

我们的量不是太大,工业产品,外发烧录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LabTool-848XP

谢谢,我查查

网友D:
推荐:刚发布 XGECU T56 编程器支持20000+ ,可以一拖四量产,速度比9000U 快多了,常用存储器都支持的。

网友E:
这种低技术含量的存储器芯片,都不如自己搞个板子批量地烧录,一个座子带指示灯的,一个单片机可以带N个座子,离线烧录,基本等同于拼手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刚发布 XGECU T56 编程器支持20000+ ,可以一拖四量产,速度比9000U 快多了,常用存储器都支持的。

我看到的t56是单机,难道是买四个实现一拖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低技术含量的存储器芯片,都不如自己搞个板子批量地烧录,一个座子带指示灯的,一个单片机可以带N个座 ...

没人去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t56是单机,难道是买四个实现一拖四?

是的,买4台。 软件里有多机编程支持选项。

网友F:
建议elnec一拖四的 芯片支持多自带帮助文档可以自己制作适配器,再买西尔特一定要注意它的适配器是有次数限制的后期使用成本很大 到次数必须要换最简单的DIP都要连底座更换。

网友:
浦洛PF-110+,现在很多工厂都在用
他家也是艾科的国内代理

网友D:
现在的艾科beeprog2c,beeprog2量产型号BeeHive204还是算了吧,大把的加密座子,一个TSOP48 封装就搞了七八种加密座,简直就是丧心病狂抢钱的,就只想着如何掏空用户的口袋。现在竟然连最基本PLCC32 -DIP32 也搞加密座,原先的老型号BEEPROG+,只需要一个不加密的TSOP48 座就可以搞定。如果你烧录的型号多,光适配器就能让你破产,便宜的好几百元,贵的都是上千或者几千元。很多座子都有次数限制的,用到次数就报废了。真的很质疑这个公司商业策略,把用户当肥猪宰的,如果不是用的非常特殊的型号,只有艾科机器能支持的,绝对不推荐的。艾科的好用的机器是beeprog+ 以前的,量产是beehive4+可惜早就停产了。希尔特也是学艾科的 ,高端一点的6100N 加密座多如牛毛,现在市场还有假冒的加密座子,一不小心就中招。当然了,如果贵公司是土豪,财大气粗,就当我没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艾科beeprog2c,beeprog2量产型号BeeHive204还是算了吧,大把的加密座子,一个TSOP48 封装就搞了七八 ...

谢谢你打这么多字
编程器又不是什么高科技,还玩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艾科beeprog2c,beeprog2量产型号BeeHive204还是算了吧,大把的加密座子,一个TSOP48 封装就搞了七八 ...

西尔特的座子上有个芯片,原来是加密用的。
有的芯片不能编程,id错误,比如25q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elnec一拖四的 芯片支持多自带帮助文档可以自己制作适配器,再买西尔特一定要注意它的适配器是有次数限 ...

上面有坛友说编程座子有加密
”再买西尔特一定要注意它的适配器是有次数限制“——怎么实现的?物理磨损还是计数限制?上面有个芯片,难道是计数、加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打这么多字
编程器又不是什么高科技,还玩加密

是转接座,理论上那个跳跳座都是有寿命的,本意是通过计数来提醒用户寿命到了,继续使用可能不可靠。只是被国内的这帮厂家玩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转接座,理论上那个跳跳座都是有寿命的,本意是通过计数来提醒用户寿命到了,继续使用可能不可靠。只是 ...

真是可恶
估计会催生出解密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