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又犯了,SWD接口要不要留RST复位引脚?

楼主(2020-03-26):
想为团队制定标准的SWD接口,目前是VCC,GND,CLK,SWDIO,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加上RST引脚,坛友帮分析一下

目前仿真器用的是JLINK、STLINK,是尽量不加RST,多一个引脚就多占用一点地方,而且RST拉线太长不是好事。
如果留的话好处是复位方便,Ulink也是需要RST的,但是这个仿真器几乎不用。
STM32用F1,F4系列比较多,其他系列没有具体分析过,SWD方式不知道是否需要RST引脚。

谢谢。

网友A:
在SWDIO或CLK被占用的情况下RST是有用的,还有低功耗的时候应该也可以。
我自己的板子是有留出来,不过基本上没用到。

网友B:
在SWDIO或CLK被占用的情况下RST是有用的 +1
就是这两引脚复用时RST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RST有用,特别是低功耗项目。另外再就是如果不加rst有些编程器,下载以后不会自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WDIO或CLK被占用的情况下RST是有用的 +1
就是这两引脚复用时RST是比较好用的。 ...

“就是这两引脚复用时RST是比较好用的。”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休眠唤醒或SWD口功能复用的时候就有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两引脚复用时RST是比较好用的。”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SW接口的管脚如果复用成普通io了,你再下载程序必须借助rst引脚了。

网友:
必须留。  进入低功耗将无法烧录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两引脚复用时RST是比较好用的。”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这两个引脚只是用来仿真,不用来作为IO控制,则RST是不需要的
否则,RST就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两引脚复用时RST是比较好用的。”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如果你将SWD中某些引脚用作了普通IO口,那么没有RST复位时,你的SWD将无法下载程序,只能使用其他方法。

网友:
低功耗场景下的话,必须要留,都在生不如死

网友:
SWD引脚引脚复用一定要接RST
还有楼上几位提到的功耗场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SWDIO或CLK被占用的情况下RST是有用的,还有低功耗的时候应该也可以。
我自己的板子是有留出来,不过基本 ...

RST在低功耗场景如何理解,不太懂如何应用,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这两个引脚只是用来仿真,不用来作为IO控制,则RST是不需要的
否则,RST就有用

NXP要不要RST?

网友:
有空间还是留着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ST在低功耗场景如何理解,不太懂如何应用,请指导下,谢谢

达到功耗低的目的,很多时候要让芯片处于深度睡眠状态,只能通过有限的几个方式唤醒,RST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
RST,当你的没有用rst脚时,进入低功耗状态时,重新编译过工程,想再次下载(仿真)时,因为处于stop状态,芯片对操作是没有反应的。所以需要复位,。如果没有也是可以的,人为进行复位。才能进入仿真或者更新程序。

网友:
一般都加上。前面很多朋友都说了,如果不用RST,在低功耗项目中,MCU一旦进入休眠模式,呵呵……想要下载程序就困难了!

网友:
低功耗的情况下,没有RST,烧写程序只能复位(重新上电),然后马上点下载,,手脚要快,,你说留不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达到功耗低的目的,很多时候要让芯片处于深度睡眠状态,只能通过有限的几个方式唤醒,RST可能就是其中之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两引脚复用时RST是比较好用的。”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复用之后,程序跑起来就不能调试了,变成普通IO口了

网友:
我是保留RST脚,遇到IO不够用时还能用SWD接口,还有休眠之后烧程序

网友:
建议有空间就加上,记得之前L0的片子没有做RST,很痛苦。普通应用不占用SWD或者正常跑的可以忽略

网友:
制定标准的SWD接口必须要有RESET和SWO啊

网友:
根据空间来决定吧,空间够就留着,不够就去掉

网友:
留出来吧 有时候芯片锁住了需要拉低rst也方便点吧

网友:
我用FSL系列的MCU有放RST

网友:
只是下载程序,重来没用过的路过!

网友:
我的应用比较普通,从来没用过这个接口,  不排除项目特殊的  JLINK RST引脚必须使用的

网友:
stm32我一般会为了低功耗加上nrst

但做nordic的单片机时只有swdio和swclk也能在低功耗时下程序
不太明白具体细节

网友:
我们公司这边,我定义的是6线的SWD接口,VCC,GND,CLK,SWDIO,NRST,SWO,基本上各种调试功能和各种运行状态下都没有问题。

网友F:
常做低功耗,不留rst。逻辑是在主循环前面加一个延迟再休眠。需要烧录或者仿真时,重新上电就行了。主要是感觉布线的时候,离得远,不好引线,密度高的时候走线麻烦,还用不上。干脆放弃。

网友:
选1.0mm×5pin插针插座,,,够空间了吧

网友:
如果你的应用中有使用到睡眠功能,那就要RST

网友:
正式产品的程序,调试口都禁用了,必须有RST才能重刷程序。

网友:
没用过RST,基本都是3信号线

网友:
不留,向来只用swclk,swdio,gnd三个脚,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常做低功耗,不留rst。逻辑是在主循环前面加一个延迟再休眠。需要烧录或者仿真时,重新上电就行了。主要是 ...

嗯,调试时用镊子把nrst脚对地电容夹一下就好了。

网友:
swd可以不留rst引脚的,反正也不接

不过pcb上推荐留下rst的空焊盘以备短接用——这是raspberry pi的做法。

网友:
以前都不加的,刚做的控制器板子,IO 口不够,用 SWD 两个脚做指示灯,后来取舍之后,虽然没有引出 RST 脚,但加了一个复位按键。
调试的时候发现,RST 按着不放也没法烧录,所以下一版取消按键,同时也不引出,因为目前做法是:

Bootloader 先启动,打开 SWD 功能,3 秒钟跳转到 APP 固件,APP 固件把 SWD 脚初始化成 IO 口用。
烧录的话,通过 IAP,或者上电 3 秒内用 SWD 接口烧录即可。万一刷成砖,镊子把 RST 脚对地电容夹一下即可。
关于低功耗调试,我调试只使用终极调试方法:串口打印。所以也没影响。

顺便提一下,RST 有内部上拉,外面只用加一个 100nF 电容即可,很多人画蛇添足加多一个上拉电阻,对于有强迫症的我来说,看到多余元件很不舒服。。。

而且,我习惯使用 GND,DBG_TX, SWDCLK, SWIO, 3.3V(可选) 这个顺序
Linux 板串口调试的顺序:GND,TX,RX
SPI 接口的顺序:NSS,CLK,MOSI,MISO
以上都是选择先大后小、数据部分对主控而言,先发送,后接收
RS485 顺序同 USB:GND,D+,D-,VBUS

调试口喜欢用 1.0mm 间距的单排母,实际上排母不用焊接,烧录线上的排针直接插到板子上就可以烧录,顶针都省了。
如果要做治具,1.0mm 间距也可以上顶针,其它测试点也是最小 1.0mm 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