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按键帽上的字符是丝印还是激光烧的,谢谢

楼主(2020-03-26):
塑料按键帽,上面的字符以前是给别人再找人帮忙弄的,搞不清楚上面是丝印还是激光烧的。
拍了2个图,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丝印是凸 出来的,激光的话是凹进去的,是不是摸下看看是凹进去还是凸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是凸 出来的,激光的话是凹进去的,是不是摸下看看是凹进去还是凸出来 ...

摸不出来,字符高度很小

网友:
激光刻的,丝印的表面是光滑的

网友:
看着像烧的

楼主:
试了好几个按键,用指甲从字符外往字符慢慢刮,能感觉突起,不过我觉得是烧的,之所以感觉突起,应该是2根激光线中间没烧到的部分凸起来的原因。

网友:
激光了,而且是水平扫描

网友:
透光试试?

网友:
激光无疑

网友:
一条条扫描线非常清晰,可以肯定是激光打的。

网友:
看起来像 紫外线激光刻得

网友:
激光,塑料都烧焦了。

楼主:
经那么多坛友认为激光,那这个可以确定了。
有3000多个按键要烧录个字符,1个按键烧录费用1,2毛钱能搞定不?

网友:
别人要给你做定位模具  首批可能会要高点

网友B:
1~2秒搞不定;主要是要做简易模具来对中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秒搞不定;主要是要做简易模具来对中雕刻。

不用弄得太精确,我是4*4行列按键,我有PCB,将按键打磨下,按键帽可以轻松放到按键上。
这个PCB贴在他们的工作平台上,应该也是可以的。就是得看别人设备能同时烧多少按键,如果很多的话,那就比较费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弄得太精确,我是4*4行列按键,我有PCB,将按键打磨下,按键帽可以轻松放到按键上。
这个PCB贴在他们 ...

我公司有激光打标机,一台打印范围10X10cm;另一台:15X15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有激光打标机,一台打印范围10X10cm;另一台:15X15CM

我的PCB键盘区域是7CM*7CM。
看样子可以用3,4个有按键的PCB轮流当治具,放上按键帽就直接烧录16个,刚好一个PCB上的所有按键帽,还不会搞错。

网友:
我们买了武汉一家3W,同来刻铭牌,给塑料件刻丝印

网友C:
请教下这个微距怎么拍的,用什么设备了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这个微距怎么拍的,用什么设备了么,谢谢。

这种